此情况是背压过大还是流量不够?如何区分?

楼主(2008-05-15):
各位网友:一个由比例法控制的大流量的液动换向阀,动作出现不平稳,时快时慢,而且到位后却很慢很慢,几乎不动。

请问此情况是背压过大还是流量不够?如何区分?

谢谢!

网友:
此情况是背压过大还是流量不够

请问是用来驱动油缸的还是驱动马达的?油缸是否有加件阀,例如:平衡阀或液压锁?若是油缸,你所说的现象是指油缸上升还是油缸下降?
液动换向阀是由机械手柄先导减压阀或电磁比例先导减压阀控制。控制减压阀先导压力的大小来控制液动阀滑阀的位移,实现流量的比例控制。机械减压阀控制液动阀最常见的问题是微动性能差流量大时,启动慢,关不严。作用于液动阀滑阀的液动力较大,若年久失修,减压阀泄漏或密封不好,会影响大大换向阀的稳定性。若是采用的是电磁比例减压阀控制,就简单了,可以重新调整比例阀放大器的最大电流Max和最小电流Min。试试。

楼主:
谢谢你的参与,用来驱动油缸的,没有加附件,油缸是水平移动,液动换向阀是电磁比例换向阀。我说的是系统问题不是个别油缸问题。谢谢。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流量不稳定!
我原来有一个系统,是驱动油缸的,系统中有蓄能器。当时油缸动作老是在运动中有一个停顿动作,开始怀疑是流量不足,可是泵又不能改,于是又并了一个蓄能器,结果是工作过程中,前3、4次运动正常,后又不正常了,如果机器稍歇一阵(停止工作3、4秒),又可以连续共3、4次,又出现问题!后来经过仔细核算,原来是第一次设计时的蓄能器容量有问题,与系统不配套(容量偏大了),改过后,就一切ok了!

网友:
此情况是背压过大还是流量不够

请问是板式阀还是叠加多路阀?流量大时,小开口时流量不稳,严重时会发生震颤。
可参考下列方法,
一,将放大器的Amin起始放大电流调大。将控制比例换向阀的电位器或电子手柄推离中位,此时旋转Amin的微调旋钮,直到油缸微动为止。避免开口在死区和小开口范围内波动。例如:未调前最小电流100mA,调整后350mA。.
二,采用具备震颤频率的PWM比例放大器。震颤频率是叠加在PWM脉宽调试电流,用来增加滑阀的稳定性,并起到润滑作用。精度差的,震颤频率高些,100-150Hz
三,采用比例伺服驱动的多路换向阀。REXROTH旋挖钻机的大流量多路换向阀,比例驱动器有两种配置选择,电液比例驱动器和比例放大伺服驱动器。后者是意大利TECNORD为之配套,驱动力为600N, 稳定性很高。DANFOSS, BUCHER都有这种比例伺服驱动的多路阀,精度在普通比例阀和伺服阀之间,抗污染。

网友A(2008-07-24):
可能是先导压力不足

123你好,你说你用电磁比例换向阀来驱动液动换向阀,油缸动作时快时慢。发生这种情况是小流量还是大流量?最好有原理图。
1,检查进口片的溢流阀或定差旁通溢流阀的密封是否完好?速度变化时系统压力是否变化?
2,检查减压阀密封是否完好? 电磁比例换向阀是控制液动阀的先导压力大小来实现液动阀的换向和比例调速。通常先导压力是用系统减压阀提供的,通常应该时20-30公斤,若低于15公斤,则先导压力不足,液动阀的滑阀动作不稳,在死区和开口之间往复,会出现停停走走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3你好,你说你用电磁比例换向阀来驱动液动换向阀,油缸动作时快时慢。发生这种情况是小流量还是大流量?最好有原理图。
1,检查进口片的溢流阀或定差旁通溢流阀的密封是否完好?速度变化时系统压力是否变化?
2, ...

应该分析一下行走过程的油缸工作压力和控制压力,背压大小可直接测量嘛。

网友:
如果换向阀是国产的,提高先导系统压力至40公斤。很大可能是先导压力不足。

网友:
1.系统排排气
2.换进口比例阀试试

网友:
俺觉得还是控制液动阀的先导压力大小不稳定造成的。你的液动换向阀是不是古董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先导压力为80bar 液动换向阀为进口的德国力士乐的产品

楼主:
问题已解决,为蓄能器的故障。

网友:
123您好,蓄能器的故障能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