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钣金件延伸命令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15):
PROE画抽屉,四角延伸后,四角怎么还有四个洞?应该一点缝也没有的啊。

谢谢!

网友:
从理论上来说,是应该有缝的
主壁加四个附着壁
如果是一次冲成型
那就不建议这样建模了

网友(2008-07-04):
二楼的说的不错,是这样的。如果进行实体建模,再转成钣金,抽成薄壁,就没有四个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