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加工伞型齿轮---请教

楼主(2008-05-15):
我在加工伞型齿轮坯,用90度正偏刀车斜面时,刀具在小端面的尺寸总偏大。为什么?怎样调整?

网友:
用标准刀
G41 42可以解决
不标准的麻烦,必须有扎实经验的可以小批量做

网友:
下次写帖子写清楚点,吓我一跳,我看见标题以为是用数控车直接加工出伞齿轮的齿面,俺最近正在研究这个呢.

引用 楼主:
我在加工伞型齿轮坯,用90度正偏刀车斜面时,刀具在小端面的尺寸总偏大。为什么?怎样调整?

楼主:
效果不佳吧,我也在试结果还行

网友:
车齿胚是没问题的,我在研究用动力头将整个伞齿轮连齿面一次过加工出来,你研究的效果还行??

引用 楼主:
效果不佳吧,我也在试结果还行

网友A:
追风老兄!研究的怎么样啊?你用动力头加工只能用指式的模数铣刀,我想效果不会很好,不象在卧铣上用锯片式的模数铣刀加工的好,但是我想加工出来是没问题的,只是效果好不好的问题.希望你早日加工出来.

楼主:
用普通铣床加工,经济,快捷,效果很好,动力头也是能够加工出来自己研究研究还成,要是有生产任务这种方法不比普通机床更具优越性

网友:
我做的是一模46齿的伞齿轮,那有什么指形铣刀,都是上工的锯片式齿轮铣刀,现在打算把动力头改动一下,做台可以安装锯片铣刀的车铣机出来,黄河精机有现成的,不过四十多万,我就不考虑了,改天发我的车铣一体机照片上来

引用 网友A:
追风老兄!研究的怎么样啊?你用动力头加工只能用指式的模数铣刀,我想效果不会很好,不象在卧铣上用锯片式的模数铣刀加工的好,但是我想加工出来是没问题的,只是效果好不好的问题.希望你早日加工出来.

网友:
用普通卧铣床加工伞齿轮,工作强度高,摇分度头都摇到工人手软啊,加上车铣一体机可以一次成型,精度会提高很多

引用 楼主:
用普通铣床加工,经济,快捷,效果很好,动力头也是能够加工出来自己研究研究还成,要是有生产任务这种方法不比普通机床更具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