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缀名为exb的文件打不开了---请教

楼主(2008-05-15):
呃,现在此文件显示不是期望的文件格式……打不开了,哪位仁兄明白怎么回事请指点一二

网友A:
百度告诉我,他是CAXA的产物
就这些,估计要2005版本的~~
不了解CAXA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百度告诉我,他是CAXA的产物
就这些,估计要2005版本的~~
不了解CAXA啊

我的06版都没打开!

找杭州学徒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06版都没打开!

找杭州学徒去!

我用的是亮剑大哥的2007R2版……

网友:
建议用05版~~~~
越老越经典啊~~

网友:
哥们,我验证了一下,我试了,和你说的情况一样。遗憾。等待有大侠解决!

网友C:
你存的格式不对(或者加密了),我的2007CAXA企业版也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存的格式不对(或者加密了),我的2007CAXA企业版也打不开。

现在看来是被病毒破坏了。。。。。。。我晕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常在河边走,岂能不湿鞋呢~~~~
我的电脑都没有什么重要的文件都筑了三道防线呢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在河边走,岂能不湿鞋呢~~~~
我的电脑都没有什么重要的文件都筑了三道防线呢
哈哈~~~

楼主都急死了,亏你还笑得出来!
罚:赶快把秘笈公开。

网友:
我用07企业版连续单击错误信息,就出现了下面图片里面显示的样子,但是不知道是不是LZ想要的结果。

网友E(2008-06-27):
回复楼主,如果一张CAXA图如果强制修改其版本格式(如CAXA2005的版本,强制修改为CAXA2007版本的),可能会造成文件格式破坏!我以前就曾经自己破坏过文件,后来只能重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楼主,如果一张CAXA图如果强制修改其版本格式(如CAXA2005的版本,强制修改为CAXA2007版本的),可能会造成文件格式破坏!我以前就曾经自己破坏过文件,后来只能重画!

原来如此,我是用DWG转的

网友(2009-07-28):
就算是加密了也应该有个提示啊

网友:
打不开应该用更高的版本吧,说不定是08的

网友(2010-12-02):
各位,需要CAXA正版的吗,我们公司专售CAXA各类软件,价格便宜

网友:
是版本的问题吧?用最新版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