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套的尺寸----求教

楼主(2008-05-15):
哪位大哥知道固定式钻套的具体尺寸标准啊。

请问为什么有的固定式钻套有衬套,而有的没有。

网友:
钻套用来引导钻头,增加刀具刚度,并保证被加工孔与工件的位置精度,固定钻套用于小批量生产中只有一个钻头钻孔时。钻套与夹具孔的配合为H7/n6,并且而钻套材料为T10A钢淬火或用20号钢表面渗碳处理。一般都有钻套,没有钻套夹具孔就要经过热处理,这样会变形的。
  对于钻套的具体尺寸我个人认为只要不妨碍加工不浪费材料要尽量的精小。并且钻套尽量要短于夹具孔的深度。

楼主:
再请问衬套的作用呢,谢谢

网友:
衬套用来引导钻头,磨损时只要更换衬套就可以

网友:
振兴,有用20号钢表面渗碳处理的吗?
           “对于钻套的具体尺寸我个人认为只要不妨碍加工不浪费材料要尽量的精小。并且钻套尽量要短于夹具孔的深度。”?并不是很完整的说法!

楼上的:可能打错了字!

衬套用来定位钻套,衬套内孔使用久了可能磨损,只要更换衬套就可以,如果没有衬套,本体的孔大了,钻套就要配做,花的时间多,意义不大,不如设计时就有衬套。

网友:
20号钢可以表面渗碳淬火,因为低碳钢和低碳合金钢都可以表面渗碳淬火。表面渗碳淬火可以使心部保持足够的强度和韧性,而表面有较高的硬度和耐磨性。当然了20钢渗碳淬火的效果不如20Cr,20CrMnTi等低碳合金钢!

楼主:
谢谢各位,小弟收到了

网友:
主要是看这个钻套用在什么地方,如果用在铸铁上,那肯定要用衬套的,如果用在钢件上就可以不用了。

网友(2023-04-07):
固定式钻套的具体尺寸标准可以参考国标GB226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