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控制阀的原理---请教

楼主(2008-05-15):
请教:

气动控制阀是怎样用气动准确地控制液体的流量的? 我感觉气动就是不稳定的,怎么能控制?

网友:
是的气动阀通常不能用于精确流量的液体计量,我们曾就气动控制流量用DOPAG 的阀和FESTO的控制阀组成的注油装置进行过评估(2.0ML正负0.3),当然油泵也是HUK的。
结果CPK不好,变差较大,不适于精确控制,一般的要求不高的还是可以的,精确控制还是应该采用计量泵 这样可以保证精确度和稳定性。

网友(2008-08-14):
用气动控制,精度不如电动的,但是,配以精度很高的电气阀门定位器,如西门子定位器,还是可以获得很高的控制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