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折弯的R角来选择折弯的下模?

楼主(2008-05-15):
询问各位同行高手,谢谢!

网友:
怎么没有手回复啊?我上传一个实例,看哪位朋友能帮上忙。
如图示:怎样的工艺能折弯出这个弯角呢?都需要确定哪些因数及参数?比如选取什么宽度的V口、上模有什么限制等等。
请知道的朋友快发言,急需知道的。

网友:
我想知道你那有多大的V槽,圆角用6-8都可以形成,但是选定上刀后,下刀的选择就决定了内R的大小了,下槽太小的话,折弯力不够,太宽就会形成不彻底的圆角,俗称胖角,你看着办吧,我的经验,最起码下槽大于35MM

网友A:
折弯R角和V槽的计算公式为:R=1/6 x V  所于折R的V槽是48mm。

楼主:
那与折弯的上模也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弯R角和V槽的计算公式为:R=1/6 x V  所于折R的V槽是48mm。

朋友,很冒昧的问一下,这个计算公式是绝对可靠的吗?有没有什么前提或条件限制呢?

网友(2008-07-05):
如果R8要保证很好,请采用死折弯,即上模的R角也采用R8,下模也用R8。

网友(2008-08-06):
用50MM开口的下模,R是7.5MM
用60MM开口的下模,R是9MM

网友:
最小32mm的下模开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