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协活要求精度高,可我们只有普通设备---求助

楼主(2008-05-15):
今天接了个外协活儿,尺寸精度和形位公差要求太高,请朋友们看看怎么加工好?

材料是QT-600,我们这里的都是普通设备,而且都是七八十年代产的,精度可想而知,所以现在还没有还好的工艺方案

楼主:
现在把对方提供的工艺发上来,不过我们觉得工艺好象在我们这里行不通,保证不了形位公差要求,请高手点评

楼主:
现在把对方提供的粗车图纸发上来

楼主:
现在我们能安排上的设备有:加长30卧车,齐齐哈尔的立车,卧式镗床,外圆磨,内圆磨,平面磨。这些设备的具体型号现在我手头上没有,加工这个工件还可以,只是床子老化严重,精度不是很高,可能要做工装保证尺寸精度和形位公差要求。
请各位大侠点评对方提供的工艺,如果能够不同的加工方案及工装图纸那更好啊!呵呵,先谢谢了!

网友A:
你的图片实在太小了,看不见上面的任何数字,请放大再发

引用 楼主:
现在我们能安排上的设备有:加长30卧车,齐齐哈尔的立车,卧式镗床,外圆磨,内圆磨,平面磨。这些设备的具体型号现在我手头上没有,加工这个工件还可以,只是床子老化严重,精度不是很高,可能要做工装保证尺寸精度 ...

网友:
是啊,粗车的还可以看清.零件图看不清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片实在太小了,看不见上面的任何数字,请放大再发

是啊,太小啦,也放大不了,连追风大侠都看不到,我就更别提了。

网友:
C630是肯定用上了,比较C620要方便些。不过实在是看不清楚

网友:
同上!
三爪可加长或加工装,
对普通厂子来说这些设备还可以了,
就是看不清精度要求为多少,
毕竟还有磨床一般2丝的精度可以加工出来,
只是同心度之类讨厌一些

楼主:
现把图纸发上来

这个图纸是我按照对方的图纸,用CAXA2007描出来的,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打开。这里我希望朋友们不要讨论图纸设计的好坏,因为我们只能按照对方的设计意图,加工出符合图纸要求的工件。谢谢!

楼主:
明天我们就要开始试制,到时候我把试制的结果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发上来,希望大家提出宝贵的意见!

楼主:
不明白,为什么论坛里的朋友们,不积极的参与近来呢?

网友:
exb文件用什么能打开啊??

楼主:
CAXA软件可以打开呀

网友(2008-07-29):
好像没有下文了。呵呵
大致看了一下第一个图,
这种回转体,普通机床,肯定能干,在工装上下功夫。

网友:
工装的定位加紧方式很重要,一端轴向拉紧或者压,
另一端撑紧,再把定位加紧装置用心轴,在三爪上加紧

网友(2012-02-10):
湖北欧安电气,机床机电大修和改造,13617108137

网友:
      这种活一次下两件活的料,卡一件加工另一件,一次装夹加工完全部尺寸,掉头加工另一件,形位公差自然就保证了,至于尺寸精度,在精车时刀架前面压一块百分表,可以保证进刀的准确性,最后切断后平一下端面。这活细心点,不难干。
      内孔较深,孔径普通尺子不好测量,可预先车好塞规测量,好在是小量加工,塞规就不用淬火上磨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