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困扰我最长时间的难题,各位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2008-05-16):
广东电网遭受雪灾似乎已经过去,一星期停电三天的错峰用电日子也渐渐正常了。刚刚进入盛夏,电力又开始严重供应不足了。本来380V的电压还可以经常保持在330V左右,依靠200KW的稳压器对所有功耗不足100KW的正常设备运做不成问题,但现在情况实在是太严重了核定标称380V的输入电压,电压表显示只有长期稳定在白天270V左右,晚上九点以后才有可能回复到330V的水平。

   7.5KW的罗杆压缩机已经很久很久没办法用了,瞬间启动时会将电压扯低50V以上,基本所有正常运行的数控设备全部都会立即停止运行,唯有用回原始的两台小功率活塞空压机错开启动时间,现在情况严重到一台1040的无心磨床只要砂轮主轴一启动,立即有一半的数控设备立即停止运行,所有光管有一半闪烁熄灭。全部宿舍的空调都开不了,办公室的空调开了也不凉,连对电压很敏感的激光机都因为电压问题经常出废品,帮激光机冷却的空调不制冷基本开三个小时就要停一个小时等水箱冷却。

  现有设备是一台200KW的稳压器,一台100KW的柴油发电机,所有设备恒定功率不超过100KW,请问有什么办法把发电机、稳压器综合起来补偿严重不足的电压??如果有需要,几万块之内如何添置储电设备,解决最基本的启动电流过大突然的电压再次严重降低??

网友:
将电机启动时的接线法换一下看。

网友A:
最好从外部想办法,内部补偿不是一个好办法,长久会对设备造成伤害的

网友:
大电网供电不足,确实是头痛的事。

网友:
是否可以检查一下是否三相平衡,如果不平衡 是否是总零线有问题,如果没问题,可以采用自耦降压启动,或是用变频启动试试,但是270V有点不可思议,是否可以考虑跟换变压器呢?

网友:
可考虑用你的发电机单独给几台设备供电,使电网变压器用电负荷减少。增加一面电源柜,与原电网用电分开以方便特殊情况下的临时应急需要。

网友B:
看看变压器上的调压开关是不是调到最高档了。
一般三档,每档20伏。

楼主:
已经伤害得很严重了,数控那些一扯电就停机,正在切削的刀具立即崩刀了。外部没办法好想,要么搬厂,这个损失可就大了

引用 网友A:
最好从外部想办法,内部补偿不是一个好办法,长久会对设备造成伤害的

楼主:
稳压器是全自动控制的,没有档位

引用 网友B:
看看变压器上的调压开关是不是调到最高档了。
一般三档,每档20伏。

网友:
不是稳压器,是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