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撞刀了,主轴有杂音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5-16):
昨晚上我用的数控铣(XKA714/F)撞刀了,很是郁闷!!!(系统 FANUC-OI-MC)程序正确无误.在机床锁住的情况下运行了一遍程序,之后就直接启动!X,Y轴运动正确,一声碰..之后,刀具扎入工件.刀具无事,但主轴启动之后有杂音(之前没有),打表,主轴跳动合格!Z向位移合格!
     请问,主轴有杂音是怎么回事?
谢谢各位!期待回答!

网友:
我觉的有可能是主轴轴承响,仔细听听,

网友:
什么样的刀?扎下多深?,楼主说清楚点,很有可能是轴承有问题了,仔细听听,用手转转主轴,看有没有异常.

楼主:
不好意思每说清楚!!16MM的立铣刀.

网友:
八成是撞坏了

网友:
我觉得是 刀子撞的蛮严重的啊 会不会主轴撞坏了啊

网友:
机床锁住

必须回零,可以设置T图,来强化安全,不回零不运动

网友:
拆下换轴承

网友:
机床锁定功能慎用,用了以后必须回零或关机重启。估计主轴轴承撞坏了。

网友A:
有时候很奇怪,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这样测试程序呢?搞不好就要撞的。用单段加倍率试切可保万无一失。

网友:
你那是小问题了,没事的只是心里作用,如果轴承坏了,那你的主轴的跳动就不会是好的,你把机床机床锁了做图,就等于圆点也锁住了,只要回零就行了,不过还是要慢一点的好,

网友:
扎得还真是力害,估计是轴承坏了·!·

网友:
直接换轴承得了,问题很难说清楚。机床锁住功能只有我们搞教学时用,一般生产上不用它。记得回零

网友:
用手转动一下看看能否感觉到转动不顺或是异响,转之前最好将电机与主轴脱开,如果有则八成是主轴轴承撞坏了,

网友:
楼主,看你的情况,我觉得不一定是轴承坏了(因为主轴径跳合格),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试一下,主轴转1000,看一下主电机功率大小,如数据平稳,主轴轴承坏的可能性就小,如波动较大,就有可能。另外,主轴轴承坏到能发出声音,主轴换能旋转吗?机床一般都能承受一定的冲击载荷,16的铣刀又有多大的冲击力啊!
  我猜想是否有这种可能:一般主轴与法兰之间有一定间隙。大约0.1-0.15,受冲击后,因为主轴轴承刚性差,使主轴有弹性变形,碰到了法兰上,把法兰刮毛了,所以机床再旋转时就有噪声。

网友:
同意楼上
其实因为主轴变速箱(如果是硬件变速)齿轮啮合的原因
本来就有一定的噪声
仔细听一下是不是自己担心过重了啊

网友:
主轴轴承不行了

网友(2008-12-28):
我每次都用单断!很安全

网友:
我觉的有可能是主轴轴承响,

网友:
机床锁住以后,系统会默认当前机床停靠位置点为机床原点,既然原点已变化,工件原点当然也跟随也变化。所以,锁住机床验证程序后,一定记得机床回零,那样就避免了撞击的可能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很奇怪,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这样测试程序呢?搞不好就要撞的。用单段加倍率试切可保万无一失。 [/quote
支持10楼的观点,但有杂音的问题,不必多虑,只要是跳动合格,杂音可不管它.有就有吧,你要是拆了检修,说不定杂音还更大了呢.

网友:
可能是轴承的止退锣母松动所致。或者是齿轮方面不行了

网友:
不懂啊学习了

网友:
单段试切是首件必须的
如果你这是首件 那真是不应该

网友:
记住啊!!!!!!!!!!!!!!!!!!!!!

空运行后要下电一次,然后在开机回零进行操作.

网友(2009-02-21):
要回零!!
检验程序可以把Z抬高,打单段和空运行。
工件都被撞了个洞了。上面的圆应该是主轴也撞到了。
是撞到之后有声音的吧?

网友:
一般撞机不会有太大影响。坏主轴轴承的可能不大

网友:
回零,可以设置T图,来强化安全,不回零不运动

网友:
我认为可能是轴承的问题,手动转几圈听一下!

网友:
可能是轴承的问题,有W伸长轴吗?若有可能是它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主轴轴承坏了

网友:
  应该是轴承环了,以前我们那床子X方向响,一看轴承里面滚珠都散了.换了轴承就没事了,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里面的部件件 撞坏了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我一直这样,从来没有撞过机

网友:
主轴前端轴承内环破碎   更换吧   没有5000元  修不好的   我经常遇到过此类事情

网友:
主轴或轴承有问题了。方便的话。拆开来检测一下。不检测到最后越用越坏。

网友:
一般是轴承坏了。什么机床?

网友(2009-04-01):
估计主轴轴承撞坏了

网友:
学习啊~~~上次我用FANUC-0I TC数控车也是校验没回参考点就搞了~~也撞床子了~~现在每次锁机床我都回零!!!!

网友:
也有可能是培林壞了

网友:
轴承坏了,刚开始最好单行运行程序。

网友:
我昨天 也是同样 情况 撞刀
不过比上边幸运多了
只是把料 撞翻

网友(2012-02-29):
修好后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也可能丝杠有问题吧,个人观点。

网友:
八成就是主轴轴承坏了,哥们惨了大修换轴承

网友:
机械锁住模拟之后一定要先回零,安全万无一失············

网友:
锁定后在运行之前是要回原点的否则发生不可预料的动作!!!!同志啊........不应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