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板机上辊热处理后,用了三个月,出现周向表面裂纹---请教

楼主(2008-05-16):
我厂自制的大型卷板机直径900mm的上辊材质为40Cr,手工进行了表面热处理,其热处理方向为圆周方向,并为间隔型的即为每热处理一圈,间断一圈,用的是氧乙炔的方法,热处理后用了三个月,发现有较多的周向表面裂纹,深约20~30mm,长度不等,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觉得是应力引起的,是不是可以考虑处理完后用保温棉保温回下火?待高手

楼主:
卷板机上辊的裂纹如何修复

感谢"极限思维"给予的答复,我现在相知道的是如何修复?

网友:
加热不均匀造成的裂纹。
应该是热处理后就有,当时细小,肉眼看不出来而已。
用氧乙炔,不是正规的热处理方法。小的工件还行,大的就不行了。
不知道楼主的淬火介质是什么?回火了没有。

楼主:
热处理

没有回火,只进行了表面淬火

楼主:
焊接

我厂有一个这样的情况:有一块铸钢长1600mm,高1600mm厚600mm,材质为20MNMo,沿1600mm与Q345厚为60mm钢板焊接常发生在焊接中开裂的问题,请因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厂有一个这样的情况:有一块铸钢长1600mm,高1600mm厚600mm,材质为20MNMo,沿1600mm与Q345厚为60mm钢板焊接常发生在焊接中开裂的问题,请因为什么?

裂缝有:
1)刚性裂缝:往往在焊接当中发现焊缝通身的纵裂缝,主要是在焊接时产生的应力造成的。在下列情况下焊接应力很大:
a)被焊结构刚性大;
b)焊接电流大,焊接速度快;
c)焊缝金属的冷却速度太快。
  因而在上述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纵向的长裂缝。解决办法:采用合理的焊接次序或者在可能的情况下工件预热,减低结构的刚性。特厚板和刚性很大的结构应采用低氢焊条使用合适的电流和焊速。
2)碳、硫元素造成的裂缝:被焊母材的碳和硫高或偏析大时容易产生裂缝。解决办法:将焊件预热,或用低氢焊条。
3)毛隙裂缝:毛隙裂缝是在焊敷金属内部发生,不发展到外部的毛状微细裂缝。考虑是焊敷金属受急速冷却而脆化,局部发生应力及氢气的影响。对此的防止方法是:使其焊件的冷却速度缓慢些,可能的条件下焊件进行预热,或者使用低氢焊条可得到满意的解决。

焊接后一般需要500℃保温3小时,以消除焊接应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厂自制的大型卷板机直径900mm的上辊材质为40Cr,手工进行了表面热处理,其热处理方向为圆周方向,并为间隔型的即为每热处理一圈,间断一圈,用的是氧乙炔的方法,热处理后用了三个月,发现有较多的周向表面裂纹,深约20~30 ...

用氧乙炔手工淬火,靠的是操作者的经验,是传统的简易表面淬火手段。淬火深度约2-5mm,淬火介质是水。圆周方向淬火并间隔一圈,方法没问题,只是加热的时间和表面加热温度的控制,关键是水的流向控制。
至于出现的裂纹用车床车掉,用J507堆焊填充,表面堆j506加工后重新淬火。
建议:是否采取圆周螺旋加热。愿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