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钻头的性能?

楼主(2008-05-16):
我最近遇到一件闹心的事:
       我给设备选配一种高速钢材质的空心钻头,与一家供应商联系,他们发来几件样品,通过我自己试用,感觉效果不错,随后又订了一批货。当我将这批货陆续发给客户时,却得到了客户很糟糕的意见反应,我开始还不相信,自己拿剩下的一个钻头进行试验,确实不如前次发来样品,打几个空就钻不动了,但是从外表又看不出来有啥差异,与供货商联系,他们说是没有差别!这下我倒难为住了!我所选用的钻头主要是在铁轨上钻孔,铁轨材质比较硬!
        社区哪位朋友能够了解这种钻头,如何评价钻头的性能,如何进行验收、检验,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
是套料钻吧?
硬度可以检测:将钻头切开后检测。
还有,你将钻头修磨一下再用看,国产的货一般修的好的比新的好用。
套料钻也是有检验标准的,要找,我去找一下看。

网友:
楼上的说得没错。硬度测试,最需要做的是找到标准。
还有要和工厂确认好,样品与出货样要一样。
国产的钻头第一次修磨有烧伤。特别是价格很低的基本上都有这样的现象。
还有,要检查下用户的材料有没有比较大的变化。总之要保证,在同等条件下检查相同的东西!

楼主:
是套料钻,不过作为用户不可能将钻头每件破坏检测的!硬度一般检验钻头的哪一部分?除了硬度,还需要检验哪一些项目呢?

网友:
一般你要先分析是不是自己的问题,套料钻的对主轴的跳动要求比较高的!另,你用的是磁力座吗?
检测钻头是线切割成平行的片状后测硬度,但不能太薄了,尽量厚些。一般硬度在HRC61-63。
比较难的是刀具的材料,我也没有检测过,有大侠检测过吗?用什么设备,什么方法?

网友:
这种留芯式中空钻头,我记得国内好象都没几个厂家有生产的,只有号称台湾厂家的几个销售处有卖

引用 楼主:
我最近遇到一件闹心的事:
       我给设备选配一种高速钢材质的空心钻头,与一家供应商联系,他们发来几件样品,通过我自己试用,感觉效果不错,随后又订了一批货。当我将这批货陆续发给客户时,却得到了客户很糟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