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刀型闸阀---请教

楼主(2008-05-16):
我们公司现有一个气动刀型闸阀,,动作时动一下冲一下,后来我们维修气缸(更换气缸密封),但问题没解决,不知道怎么回事。

请各位大吓指教!~~~~~~~~

网友:
有没有旁路啊?

楼主:
没有的...就一个气缸顶出一个阀板....靠电磁换向来换向..其它什么也没有啊..就是挺郁闷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闸板的问题呢:一、气缸出力较小,二、闸板运动过程中阻力较大,且运动不平稳造成的。最好有个照片啥的参考一下子。

网友:
注意几点:
1、气压,稳定?
2、气缸,力矩?
3、阀门,卡涩?
4、轨道,异物?

楼主:
谢谢,4楼,5楼的大吓....我今天按你们说的试试....你们说的很有道理...呵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