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瓦尼尼维修---请教

楼主(2008-05-16):
我们公司的两台设备每天都要维修,各位有什么好经验分享?

网友A:
是吗?楼主怎么运气这么不好,请问都是什么问题呢?,我还应该是同样的故障居多吧,请详细说明,这样大家才好探讨.是不是?

网友B:
舍得花大价钱买这种设备,偏偏舍不得花钱请人。越贵的设备越要求高水平的操作维护人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说的每天都要维修.
厂家来维修一般都是机床出了比较大的故障,自己又解决不了的.
而且厂家来的话价格不低,好象一天是2000,机票住宿费用还要另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舍得花大价钱买这种设备,偏偏舍不得花钱请人。越贵的设备越要求高水平的操作维护人员。
公司想省钱啊,基本培训都没有,全凭自己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吗?楼主怎么运气这么不好,请问都是什么问题呢?,我还应该是同样的故障居多吧,请详细说明,这样大家才好探讨.是不是?
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吗?楼主怎么运气这么不好,请问都是什么问题呢?,我还应该是同样的故障居多吧,请详细说明,这样大家才好探讨.是不是?
现在继续解决SE23,SE24的报警问题,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L :L :L :L

网友A:
不可能吧?都舍得花那么多钱买了,还在乎几个小钱,再说了培训费早就在机床费用当中了

网友A:
楼主是整条线吗/S4=+P4?,怎么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整条线吗/S4=+P4?,怎么联系?
是的,P4的SQ7报警,S4的SE23,SE24报警修了近一个月,各位遇到过此类问题吗?多多指教,给个维修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吧?都舍得花那么多钱买了,还在乎几个小钱,再说了培训费早就在机床费用当中了
培训不过是公费旅游罢了,你还真以为是技术培训啊。再说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旅游。

楼主:
我的使用维修经验就是这种设备设计上有问题,不然不可能每班都要维修,假如不用维修,它的生产效率高,可是只是愿望。

楼主:
我接触过的CNC系统中很多也可以做FMS,如SINUMERIK的840C,FANUC的等,可是萨瓦尼尼没有在成熟CNC系统上开发,给我们的维修带来很大的困难,很多有CNC维修经验的技术人员都要重新开始学习,工作上很不方便。

网友A:
一种新的东西,你熟悉它当然要有一个过程的,就如你一开始接触FANUC等也是一样啊,也不习惯呀.人家AMADA的人员自己都承认萨瓦尼尼的P比他们的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种新的东西,你熟悉它当然要有一个过程的,就如你一开始接触FANUC等也是一样啊,也不习惯呀.人家AMADA的人员自己都承认萨瓦尼尼的P比他们的强多了
道理是这样说,可是我的好多同事做维修已有三年了,还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说道FANUC系统,我原来也没有用过,可是有SINUMERIK 的经验, 很快就上手了。

网友B:
花一两千多万买萨瓦尼尼生产线,停一天时间,综合运行费用是多少?自己搞不定的话,肯定要请厂家或外面找人过来维修的,真不知道你们是公司怎么搞的?说不定花一两万块钱可以修一次,可以用上一两个月,总比天天停天天修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一两千多万买萨瓦尼尼生产线,停一天时间,综合运行费用是多少?自己搞不定的话,肯定要请厂家或外面找人过来维修的,真不知道你们是公司怎么搞的?说不定花一两万块钱可以修一次,可以用上一两个月,总比天天停天 ...
问题是是厂家来了都没有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一两千多万买萨瓦尼尼生产线,停一天时间,综合运行费用是多少?自己搞不定的话,肯定要请厂家或外面找人过来维修的,真不知道你们是公司怎么搞的?说不定花一两万块钱可以修一次,可以用上一两个月,总比天天停天 ...
别说一两万修好用一两个月,是前脚没走,后脚就坏。现在各位有什么建议修P4的SQ7,和S4的SE23,SE24报警,检查过液压油路等,都没有问题。

楼主:
头痛!!!故障依旧,上班就忙,更换检查接口模块仍旧没有吧问题解决。说道接口模块就来气,接线口小,接插不方便,连针式线耳都没有用,还有那模块又是他们的专利产品,离不开他们了。

楼主:
感觉最不方便的就是萨瓦尼尼的控制系统没有在通用CNC基础上开发,致使维修极其不方便,也增加了维修的难度。

网友B:
处理常规的故障厂家维修人员确实很快,但对复杂故障的综合分析能力实在不敢恭维,因为他们很多都是搞电气出身的,英文水平好一点外,对机械传动和电液伺服不怎么懂,很多貌似简单的报警其实是机电液综合故障的表征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处理常规的故障厂家维修人员确实很快,但对复杂故障的综合分析能力实在不敢恭维,因为他们很多都是搞电气出身的,英文水平好一点外,对机械传动和电液伺服不怎么懂,很多貌似简单的报警其实是机电液综合故障的表征而 ...
我想可能也是这个原因,等萨瓦尼尼的专家再来处理吧。

楼主:
P4 SE23,SE24的报警原来可以通过修改参数维持生产,现在这样做都不行了,根据报警提示检查更换AS5伺服阀后仍旧不能动,各位大师有什么妙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P4,楼上的能说明下SE23,SE24报警提示是什么,我建议检查下前端油路,是不是阻尼有变?
半个月前早检查了,也更换过其它相关部件了,都不行。

楼主:
昨天彻底动不了,现在只能等萨瓦尼尼的专家来修,不知是否能修好。已经来过两次都没有解决问题。

楼主:
各位大师,难道都没有办法吗?

网友:
没做过不敢说,很多情况要现场分析。

楼主:
上星期专家来调整过,调整参数,没有找到原因,只正常了不到两天,下压時有开始震动,越来越厉害,不得不停产,这设备利用率不到50 %。

楼主:
越来越严重,漏油,联轴节断,彻底动不了,不过也算找到原因了,新设备用不了多久问题成堆,制造质量真成问题。

网友A:
不破不立嘛,这不正好,彻底解决了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破不立嘛,这不正好,彻底解决了不是更好。
还没有肯定呢,不过即使只是解决了这次的问题,过不了三天,肯定又会出心问题,故障,不然它就不叫萨瓦尼尼!!!

楼主(2008-06-29):
NND,刚修好没有三天,又TMD坏了,真是停机维修时间比正常工作时间还多。

楼主:
估计是机械或液压回路有问题,各位有什么指教?SQ261报警,经检查不是电气方面,提提维修方向。

楼主:
各位使用萨瓦尼你的同行,你们那里的设备是否经常维修?可能是我们运气太差了。

网友(2008-12-16):
楼主公司的设备都出什么问题?可以和我交流下,我的QQ 279538955

网友:
我是开萨瓦尼尼的,就是安装的那段时间不稳定,老是出问题,还经常死机!后来厂商派人来修了两次就好了,现在没什么故障了,正常生产半年了,老板都赚发了!!!上述问题还没遇到!他们的刀具不行,我们经常生产那十几种产品,做十几万件后刀具就有磨痕,角度超差! 最近老是出现一些不正常的问题,还好都能搞定!

网友:
我是开P4的,我有空会帮你注意一下你的报警问题!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
注意进行保养很关键

网友(2009-07-22):
SQ261报警,是P42525吗,我们那也经常报这个警,不是电气的原因,我仔细观察过,就是模块在收缩的时候,中间那些模块(C座模块,垫片模块,变量模块)会稍稍的展开一点,就是这个动作没到位,复位可解决,不过从新组合另一个长度的模块后,又会出现,复位后又好啦,但从根本上没解决,该润滑的位置都做啦,但情况还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