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啮合如何调整---请教

楼主(2008-05-16):
我正在装配减速箱,但是第一次调整齿轮啮合。如何测量最佳啮合线及如何调整?

请教,谢谢!

网友:
找本书先看看,关于钳工的书基本都有这项内容。

网友:
这是最基本的装配钳工技术。

简单说,有关齿轮的,有两项基本要求:
1,捏合接触位置是否正确,面积是否足够,可以通过研点的方法检测
2,捏合间隙,可以打表,测量间隙,大齿轮也可以采用压铅丝的办法。

网友:
一班的减速机是无法调整齿轮啮合的,只能一次更换一对齿轮

楼主:
感谢各位的短答复,能否讲的明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