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孔的毛刺去除都采取什么方法?

楼主(2008-05-16):
请教:
交叉孔的毛刺去除都采取什么方法呢?比容阀体形式的内腔,还有圆圈带许多孔的,毛刺如何去除?

请教,谢谢!

网友:
比较牛的有爆燃法、流动磨粒法

楼主:
机械加工。比如孔刀具加工的有见过吗?谢谢!

网友:
2#

2楼的有相关资料么

网友:
这个问题社区不止一次讨论过
看楼主的名字就知道是搞这个的高手了,有什么好的方法就拿出来给大家学习学习吧,呵呵

网友:
用铰刀比较慢的铰一下,不知道可行吗?

网友:
我们厂生产的 都是小阀体  用的是 超声波去毛刺

网友:
倒角

我在工厂里学习的不多,反正知道抛光就直接的方法就是角磨机  适合单件生产

不适批量生产,可以批量的有专业的倒角机  在展会上看到的很不多,高效

楼主:
械零件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毛刺,对零件的加工精度,装配精度.使用要求,再加工定位.操作安全与外观质量等许多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对去毛刺工艺的要求越来越高,使用去毛刺的技术也越来越得到重视。因此去毛刺的工艺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已从简单的手工作业向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机械加工中,毛刺的产生往往不可避免,在研究去除毛刺时,首先应该在设计阶段,研究少产生,不产生毛刺的零件结构;其次才是根据不同的情况,毛刺的不同类型研究去毛刺的技术。毛刺有正负毛刺之分,切削塑性材料及铸造,冲压等机械加工生产的,以突出成型面为主要特征,形成正毛刺,切削脆性材料,零件棱角部往往产生崩口等缺陷,形成负毛刺。

1,  毛刺控制技术

金属切削毛刺控制及工艺设计毛刺控制。

这方面研究比较深入的是原江苏大学机械学院的王贵成院长。大家可以参照王院长的文献资料。

2,  毛刺去除的工艺及刀具

设然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采取多种工艺技术控制毛刺的产生,但是机械加工不可避免的产生,因此如何去除毛刺显得尤为重要。

编制加工工艺时,去除毛刺工序和其他工序连在一起安排就是基于这点考虑,比如,钻倒角。倒圆角等。而独立的毛刺去除工序往往比较原始,人工锉刀,油石,砂布,钢丝刷等工具,适用于精度要求不高,而且劳动强度大;刮刀。

后来出现专用倒角器,镗刀也常会用来倒角。南京良亚科技的正反毛刺去除刀,在去除交叉孔。正反孔及内腔孔毛刺上有了比较好的效果,在毛刺去除上实现了刀具国产化,当然在难加工材料的毛刺去除上,目前还得依赖进口刀具。

毛刺去除分机械去除;热能去除;电解去除;磁力研磨去除;‘超声波去除;激光去除;放电加工去除;挤压去除;及各种方式的组合去除。

选择毛刺去除方法时,除了费用的考虑外,还应考虑零件的加工要素与毛刺的大小与部位。以保证不改变产品的机械性能,热处理性能,表面质量为主要考量指标。

网友A:
手中有一产品,就是有这个问题,一螺纹孔和一直孔交叉,要么保证了螺纹通规过,直孔就因为毛刺通规不通,要么直孔通了,螺纹孔也就不通了,加之电镀处理后,更是头疼!!还请高手赐教呀,如果去掉交叉处毛刺呢??

网友:
超声波试试,应该可以

楼主:
回答10楼的

手中有一产品,就是有这个问题,一螺纹孔和一直孔交叉,要么保证了螺纹通规过,直孔就因为毛刺通规不通,要么直孔通了,螺纹孔也就不通了,加之电镀处理后,更是头疼!!还请高手赐教呀,如果去掉交叉处毛刺呢??
我加你好友了。社区中心聊!

楼主:
关于曲轴上的油孔去毛刺问题

关于曲轴上的油孔去毛刺问题,我这边也可以有办法去除!

网友:
如是铝件的交叉相贯孔,
可采用断锯条磨刀伸得进去的刀片型去毛刺

楼主(2008-08-15):
14楼的,这个方法不明白!请详细说明下,谢谢!

网友:
好像听说有用混合一定比例的氢气和氧气后,点火爆炸去除毛刺的方法,应该是二楼说的爆燃法。
还有一种是把小颗粒磨料和待去毛刺的工件混合,放入能产生螺旋振动的机器中,通过磨料和工件的摩擦。来去除毛刺,好像有种专门的机器叫震动光饰机,应该是二楼说的第二种方法

楼主:
给个具体实例

连杆交叉孔,4个面,

网友(2013-04-12):
引用 网友A:
手中有一产品,就是有这个问题,一螺纹孔和一直孔交叉,要么保证了螺纹通规过,直孔就因为毛刺通规不通,要 ...

内孔倒角刀,百度一下就有。价格不便宜。

网友:
采用OPULL化学去毛刺工艺的一些条件:1,工件本身的材质要属于一些铁素体钢材,像10号钢,20号钢,45号钢,20CR,1215,20CRMNTI等等;一些铜件,像黄铜,锡青铜等;还有一些铝件,像AL6061,AL6063等;另外锌合金和镁合金也在处理范围之内。2,据平均经验值,处理的最大毛刺厚度在0.1-0.2MM,与毛刺的高度没有关系。只要符合以上两种要求,金属加工件的内孔,交叉孔的毛刺都可以很好的去除。

网友:
有什么经济实用飞方法吗?像电解之类的成本很高……

网友B(2013-06-20):
引用 网友A:
手中有一产品,就是有这个问题,一螺纹孔和一直孔交叉,要么保证了螺纹通规过,直孔就因为毛刺通规不通,要 ...

您好 我司有日本内孔去毛刺研磨刷,实现去毛刺自动化  18923426022  朱工 谢谢

楼主(2014-06-15):
好久顶我的这个帖子了,目前我们的交叉孔去毛刺工具更丰富了些!
有兴趣可以联系我们:18606253286

楼主(2014-11-09):
上传了个图片

网友:
我也需要同样的资料技术

网友C:
我们车间对机体油道孔、曲轴油道孔采用手工去毛刺,使用碳化硅磨料刷

网友(2015-07-04):
有专门生产倒角工具的厂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 我司有日本内孔去毛刺研磨刷,实现去毛刺自动化  18923426022  朱工 谢谢

有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车间对机体油道孔、曲轴油道孔采用手工去毛刺,使用碳化硅磨料刷

有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