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粒度检验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16):
有没有哪个国标或是其他标准规定了不同类型钢种的晶粒度等级要求的,急需~~请各位帮帮忙!!
比如说马氏体不锈钢锻件要求的晶粒度最少几级,而奥氏体晶粒度又是几级,还有结构钢等等,有没有在
哪里明文规定,或者是什么书上介绍过大致的相关规定的,先行谢过!!!

网友:
具我所知,钢的晶粒度标准是一样的,不分钢种;但对热处理后的组织有要求,比如,对铸刚热处理后的魏氏组织的含量规定了等级,一般应和验收方达成协议。

楼主:
先谢了,呵呵,我知道那个关于晶粒度定义的标准,我想知道的是有没有哪个标准规定了热处理后不同种类的钢对应的晶粒度多少才算合格,打个比方说,316l固溶处理后晶粒度一般要求达到几级,我想不可能1级就合格吧,再还有其他的,如马氏体,或是结构钢,合金钢等等各自的热处理后晶粒度多少最为合适?

网友:
请查 GB/T6394-2002 金属平均晶粒度测定法
(含四个系列图)

网友:
哪有四个系列图啊?

楼主:
我想知道是奥氏体不锈钢合格的晶粒度是多少?

网友(2012-06-14):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是奥氏体不锈钢合格的晶粒度是多少?

一般为3-7级。奥氏体钢晶粒粗,抗热蚀、持久试验需要稍粗一点的晶粒,不是越细越好!ASME标准上一般都规定7级或更粗(现在许多设计人员都把它看成是翻译错误,其实是自己理解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