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III/IV减排大限已到,工程机械的变速箱如何匹配---讨论

楼主(2008-05-16):
今年欧III/IV排量大限已到,现有的动力换档变速箱无法之匹配。
国内搞电子自动换档的较多,网上资料不少。无论自动换档的电子控制多么复杂,多么先进,换档速度慢,效率低的问题一直困扰整机制造厂家。
动力换档变速箱POWER SHIFT TRANSMISSION主要有变矩器,液压阀控制离合器换档的变速箱,由电子控制器和各种传感器控制自动换档。国内和国外工程机械动力变速箱来比,变矩器,离合器,齿轮变速箱差距不大。但差别在于控制离合器接合的组合液压阀上。国内多数自动换档变速箱采用机械减压组合阀和电磁换向阀来控制换档离合器的柔性接合,换档时通过电磁换向阀切换不同档位的离合器,通过机械减压阀或缓冲阀等处理换档离合器的接合曲线。由于机械减压阀结构功能所限,只能处理一种结合曲线,即:一档曲线。换档操作时,无论升挡、降挡,只能迁就使用一档曲线。国外工程机械的动力换档变速箱大多采用电液比例动力换档系统。以德国ZF对欧美市场的功力换档变速箱为例,主要部件有:(1)零偏置电液比例减压阀,(2)高响应先导电磁换向阀(3)微处理器电子换档控制器和电子换档手柄。

该变速箱采用零偏置电液比例减压阀代替机械减压阀组。
比例减压阀与机械减压阀组的相同点:电磁换向,不同点:换档离合的柔性曲线。
机械电液换档离合曲线单一,调整困难,重复精度低,换档时间长。
比例电液换档离合曲线任意选择,调整方便,线性精度高,换档时间短。

开过车的都知道,手动换档的关键在于一档离合器的控制,说白了是一档脚踏离合的功夫,慢松离合,慢给油门。
机械电液换档是模拟一档速度的脚踏离合过程。通常,减压控制离合方式是采用减压阀、缓冲阀或节流环模拟离合器的柔性结合曲线,用电磁阀实现各档的转换。由于曲线单一,加档、减挡时间长,加速减速效率低。
零偏置比例减压阀通过微处理器控制器,可以根据不同档位,不同行走方向,加档或减挡,实现不同的离合器结合曲线。离合曲线调整灵活,换档效率高。

不少厂家采用纵向发展的方式并购上游产品,例如:柴油发动机,变速箱。山推和一拖分别对420变速箱和320变速箱的液压换档系统进行了电液比例改造,并成功用于推土机。

欢迎大家对这个话题发表意见。

楼主:
国外动力换档变速箱的电液比例换档系统介绍(一)电液比例减压阀

国外工程机械的动力换档变速箱大多采用电液比例动力换档系统。以德国ZF对欧美市场的功力换档变速箱为例,主要部件有:
(1)零偏置电液比例减压阀,
(2)高响应先导电磁换向阀
(3)微处理器电子换档控制器
(4)电子换档手柄。

比例电液换档离合曲线任意选择,调整方便,线性精度高,换档时间短。控制原理详见附件。
若感兴趣,请联系 010 64410686 indcom@indcom.com.cn

网友:
推土机和装载机可以实现吗

我见到的SD32推土机采用的液压动力换档变速箱。在起步换档时有冲击,变速升档时有停顿。像是你说的一档离合器接合不够柔和,加速时离合器接合时间太长。不知楼主在推土机上有应用电液换档变速箱吗?电液比例换档系统是如何改善变速箱换档质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