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已有的管子截断,在solidworks中怎么做?

楼主(2008-05-16):
这个附件是管子的solidworks图我想把管子从中间截断,应该如何操作,麻烦告诉我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零件做出来为什么是两个 曲面 实体?

应该用实体的方法来做啊,这样后面的 截断 就好弄了

网友:
过中线做一草图  拉伸  切除  OK

网友:
如果是实体,楼上的方法可行,但体积会有所减少。
最佳的方法是从中间做个曲面,用实体分割做。

如果是曲面则需从中间做两个曲面,用曲面裁剪把原有的曲面模型分割为两部分。

网友:
不太明白斑竹的意思,这个与体积有什么关系,还请详细点哦,直接修改草图或者特征不可以吗?

网友:
在中间做一个曲面,然后用剪裁曲面就可以拉
这是我做的

网友:
楼主最好说明想追求什莫效果,还是普通的截断?

网友(2011-06-22):
动一下脑就可以了。很简单。

网友:
学习啦,不过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你做出来的这个是和被切除的还是一个整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