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重工凭借泵车无线遥控一项,超越PM成为全球第一

楼主(2008-05-17):
三一重工凭借HBC无线遥控一项,超越PM成为混凝土泵车销量全球第一。十几年前,PM的销售国内的泵车只配有有线遥控系统,无线遥控系统为选项,由于价格昂贵,很少有用户选用。三一在泵车研发定位时,将无线遥控作为标准配置。由于价格优势,配置比进口泵车先进,十年后市场占有发生巨变,质量上和数量大大超过进口品牌,跃为世界第一。
无线电元件制造技术在短时间内取得了高速发展。高密封的半导体晶片,将数千个晶体管的功能集中在一个几平方厘米的元件板上,标志着当今无线电技术和不断发展。SMD表面贴状技术使电子元件组越来越小型化,并且与承载这些小型元件组的印制板直接焊接。由于工艺可靠性提高,所有重要的元件组都可集成在一个微型芯片上。这种永无止境的发展,将给无线电控制技术带来更大的变化。

(1)无线遥控自动避扰技术

  无线遥控发射/接受系统一般通过单一频点通讯,若频点受到干扰,则通讯无法有效实施。根据国家无委会的标准规定,在220–420 Mhz频段范围内,工业无线遥控系统可使用的频点数量为23个。由于频率资源有限,若不同厂家的多台遥控机械在同一工作场地(直径500米)内作业时,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同频干扰的现象,致使遥控系统无法正常通讯,这种情况对于移动工程机械是致命的弱点。

HBC的多频选择功能解决了这一难题。具备该功能的无线遥控系统同时具备四个或多个无线电频道。如果发射机的某一频率被占用或受到干扰时,操作员只需用发射器上选频器的旋转开关选择另一频道,接收机的扫描器则跟踪发射机自动转换所要求的频率,0.5秒内完成转频过程。按下“启动”按钮重新启动发射机的操作。

(2)功能更强大的反馈系统:

  反馈系统可实现移动机械与发射器之同的联络,实时反映机器所处的运行状况,如:负荷的重量、电机转速、油温、压力等数据。这些传感器的模拟信号通过光缆或同轴电缆传递给机器上的无线电接收器,由其转变 成数据信号后传递给发射机,显示在发射机的LCD显示屏上。在部分先进的物料仓库中,吊车司机的发射机装有数据采集模块,操作员可用连接在发射机上的微型键盘或激光扫描器将操作数据(产品批号,件数,时间,存放位置编码等)通过接收器串行接口输送给计算机中心进行数据处理。

  车间行车以及类似运输设备,可以用遥控装置的配备的激光扫描器和/或者数据采集器与计算机中心之间联网。从物料吊起开始,控制系统通过工厂行车上的传感器计算物料的重量,操作员可将负荷重量、品种、数量与订货单进行比较并将结果以及辅助数据(例如:时间、存放位置)通知计算机中心。计算机中心根据这些数据进行计算、处理,并决定是否出库还是转库。

(3) 用于生产计划的管理:
  将无线电数据传输装置应用于自动化生产及其计划的管理上这在以前还是个梦想。然而在不久前,有不少成功应用计算机管理和电子数据交换的企业要求把物料运输设备进行自动化控制并将其控制设备的控制信息与工厂计算机控制系统直接联网。固定式无线电数据传输装置无疑是充当这一环节中的最佳角色(见图)。

   可以想象,有关生产情况的信息不仅可以通过反馈模块用操作者的母语在发射器显示器上显示出来,而且操作员能直接通过发射机上的数据采集装置向计算机中心传递生产报告。固定式无线电数据传输装置的外壳是特别设计制造,可适应与恶劣的使用环境,尤其是适应于远距离野外作业的机械。

(4)无线电控制装置的自动程序化和智能功能:

   在某一固定场地范围内装置的各种无线电控制系统可对某些动作直接反应以替人工对相关机器的操作。这种新型的无线电控制装置可不理会操作者偶然误动作的输入而相互自行联络并作出反应,同时根据某一程序的“约定”来决定如何反应。无线电控制装置的智能模块可以“学习”既定的操作方案,并可以“记忆储存”何时执行谁的指令以及所执行的功能种类。人工智能系统在未来的无线电装置中能储存成串的指令并自动检验和执行。

  对于垃圾处理企业的双梁自动起重机来说,大、小车和起升机构的移动是经PLC设置自动调节的、受比例距离传感器和微波雷达测距系统来控制的;抓斗的开/闭是由抓斗的重量传感器和钢丝绳的张力开关来控制的;抓斗作业的重量是通过无线电称重系统来测量、统计的。在垃圾料斗旁边有一工作间,操作人员在里面可以监控垃圾的抓取和释放过程,必要时,可以干预操作过程。

  随着工业无线电控制系统的技术发展和功能完善,其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无线电控制装置不但用于各种工业机械的控制,而且被用作数据收集,信息反馈,数据交换,将将成为未来工业自动化生产系统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进入WTO时期的到来,无线电遥控装置、电液比例控制阀件、无线电数据反馈系统、无线电精确定位系统、无线电测距系统等高技术产品关税的大幅度减低,这使得国内机械制造业与国外同行在新一代工程机械的开发制造上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这样使无线电遥控技术及其系统对中国工程机械制造企业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网友:
英德康网友好!
.
三十年前,亲身参与过工业无线遥控方面的项目,深知其中的难度------干扰!
仔细看了你上传的资料,感叹技术的飞速进步。
.
这个项目的如此成功,取决于计算机技术溶入到无线电发射领域。其核心是对无线发射进行编码、解码、移频。
我参与的那个项目,还是模拟控制,现在全都是计算机数字控制了,……。
.
还好,多少还能看得懂、跟得上。
我真希望,技术到现在就停止吧!再别往前跑了!!
.
谢谢你的资料!
.
syw  080518---08.02

.

.

网友(2009-04-17):
了解一下,深有感受

网友:
感受一下,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