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型改变尺寸而不错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5-17):
如图中所显示的要求,高度在50-60mm之间变化,重建模型而不出现错误是什么意思?是在特征树中改变扫描引导线高度,退出后不出现错误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2008-08-05):
说得比较简单些应是说可以在50到60间进行修改而不会出现错误。7 M) P$ T- C4 D/ m
即所要求的尺寸可以是在要求的范围中的任何一个数值重建时都不出现错误。

网友:
是工差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