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换向阀通径的选择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17):
给一个油缸配液压系统,它前进速度比较慢,而后退较快,那么无杆腔在回油时的流量很大,而在进油时流量会小很多,请问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要按哪个流量来确定换向阀的通径。
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
“给一个油缸配液压系统,它前进速度比较慢,而后退较快,那么无杆腔在回油时的流量很大,而在进油时流量会小很多”,你是怎么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我认为流量是一样的,无杆腔比有杆腔受压面积大,同样的流量有杆腔回缩速度会快。

网友:
当然是按流量大的算了.

网友:
按大的来。

网友:
为什么会有大小之分呢?
如何实现大小流量呢?

楼主:
之所以有大小流量主要是前进和后退的速度差别,在前进时无杆腔进油,因速度慢故流量小,而后退时,因速度较快,无杆腔的油液被被动挤出,此时无杆腔的流速会大,但是如果只按进油来算的话,无杆腔和有杆腔的流量差不多,而考虑到回油时的流量,那样选阀的时候就要大一号。

网友:
流量是一定的,进油、回油都一样。
之所以会出现进退速度差异,主要是因为同样的流量,有杆腔和无杆腔的作用面积不同。
面积大的其速度必然会小些。
不能把问题考虑反了。

网友:
楼上的是正解,肯定没问题。

网友:
供油流量一定,速度不同是因为两腔面积不一样.

网友:
试一下差动回路啊

楼主:
受教了,多谢各位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