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按比例缩小放大?

楼主(2008-05-17):
小数点印刷不清楚结果全部画大了10倍 请问怎么按比例把图缩小?

谢谢!

楼主:
急切等待中..........

网友:
在特征里有"比例缩放“

网友:
比例缩放,
选择相应特征

网友(2008-10-25):
如果是我,我会用工程图修改比例吧!

网友:
我不知楼主说是工程图还是模形,模形是用特征里面的“比例缩放”但工程图就另当别论了,工程图可以直接修改显示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