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分表在专用量具中的应用

楼主(2008-05-17):
转载的,有用的话就看看。

网友:
有点意思,百分表还可以这么用,而且也不用做什么太精的校准规,甚至有的都可以不用.

网友:
原理和三坐标差不多

网友(2009-06-14):
早就用过
还可以用在大型的检具上

网友:
百分表用途就是比较多。这几个起抛砖引玉了。

网友(2009-07-31):
学习了!该学习的东西真是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