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如何删除草图?

楼主(2008-05-17):
现在刚开始学SW,经常画到一半发现前面的草图画错了,重复修改又经常出现过定义,想把前面出错的草图删了重画但一直找不到怎么删除.......现在都是一错了全部重画,好郁闷。
  哪位高手能指教下,谢了!

网友:
右键单击相应草图名,出现删除项后,左键单击

网友:
所谓过定义就是草图中有多余的几何约束,过定义的草图会以红色、黄色等色彩显示出来,解决过定义的办法是选中过定义的线条,在左侧出现的属性对话框中删除多余的几何约束,而无需删除图形重画,

如果发现图形是错误的,那最好是重画。删除可以用delete键删除。

网友(2012-04-23):
3楼正解,lz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