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这个位置度?

楼主(2008-05-17):
RT,参考附图,如何检测64xΦ0.9的位置度?请各位大虾支支招,先谢谢啦~

网友:
最快最好的办法是做位置度量规

楼主:
楼上,我也清楚做位置度规最简单,关键是这个位置度规很不好做,要包含进去ABC三个基准,AB基准好说,C基准必须要包含进去,本身C基准就是小孔,要测量的64个孔也很小,从位置上来讲,要做一个包含64个孔的测量部件(比如,板),在这个直径范围上,很难加工的。
这些天就为这个东西的检测绞尽脑汁,这个位置度规一直没法设计出来。

我有个想法,如何把C基准转化出去,把小直径的检测圆转化成大直径的,这样的话至少在加工上能够好做一些。

请问哪位大虾有好点的方法或思路,给小弟指点下迷津?:

PS:我现在好像陷入了思维盲区,呵呵。来盏指路明灯吧~~

楼主:
请大家都上来提点意见或思路,我被这个问题困扰多时了。过些天就要做这东西,现在检测的方法还没弄出来。不知道对于各位大大来说这个问题是不是个难题,盼指教

网友:
楼主,的确是个头疼的问题,你以前发过类似的帖子。
   找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绝对正确而且容易实现的方法很难,这个东西最好和你的用户沟通一种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法,比如“把小直径的检测圆转化成大直径的”不合理,但是用户是否接受?然后再回到你的那个帖子,居士的办法可能会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直接找客户更改改图纸啊。小孔位置度就用A、B基准(与C基准的位置度一样)。

网友:
0.9的孔,三坐标都难测量,想了半天头都麻了

网友:
用直径0.5的探针就行了。

网友:
我想如果每次只检实际定位用的那个C孔对应的斜孔的话,检具结构还是可以设计的。每个工件可以抽检几个孔。但是那么小的尺寸,用机械检具检的话,我觉得使用寿命是个问题。

网友:
这个题目很典型的,用综合位置检具:
方案如下
-产品安装于A孔(考虑A的最大实体原则),B面内,-先检查C孔的位置度(相对A,B基准),
-在C孔的检测状态下, 再检查0.9孔的位置度(相对于A,B,C;其中A,C符合最大实体原则).
-同理64孔均布

个人建议供大家互相学习,一起研究.

网友(2008-08-24):
回复 楼主:

没有个角度要求吗?
那它倾斜多少啊

网友:
当然有要求啦 ,图纸没标出来,可查3D。

网友:
我想各个孔可以装上心轴,用AB基准建坐标来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啊,有点笨,3D是什么啊?请赐教。
还有我想问基准的先后顺序对位置度在什么方面有影响啊!

网友:
这里主要的地方还是基准C
建议用下图的方法解决基准C无法定位问题
基准C的定位机构肯定存在配合间隙,在设计64*φ0.9时相应加强精度控制即可补过来

还有前面的朋友说到的磨损问题值得考虑,在选择材料时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