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分配器原理---请教

楼主(2008-05-17):
请教此油分配器原理.
是加压式还是泄压式.,泄压式正常加压时,出油管会否出油.>?

网友:
加压式注油器,系统加压时出油,卸压时储油。看图片的结构,有点象是德国vogel产品。

楼主:
加压式与泄压式如何鉴别?

内部结构有何不同?

网友:
找一些生产润滑产品厂家的网站,看他们的在线样本,你应该会得到你想要知道的,这个产品叫做“定量注油器”或者叫“容积式定量注油器”,分为两种,加压式和卸荷式。

楼主:
,有相关网站的提供下,我找不到啊.

网友:
,好吧,我告诉你几个厂家,你自己去搜他们的主页。南京贝奇尔机械,浙江流遍机械

楼主:
加压式的有结构图,但泄压式就没有了,谁能把内部结构原理解答下呢

楼主:
注油器

请教:注油机一直手动加压注油,此种加压式分配器出油口会连续出油吗?
(本人觉得不该一直出油.正因为一直出油才使得压力低下.)
另外,X,Y,Z共有三个分配器,堵住Y,Z这2个分配器,只供X用,压力可以上到1.2MPA,但只供Y,Z,压力上不到1.2,差不多能到0.8的样子.本人判断是Y,Z这两个分油器有问题>请大家参考一下,我的分析有没有问题.另外,现在三个都接上,压力也是0.8,想请问,这样X轴的分油器会不会因为压力低而不出油.?(如果这样,不就麻烦了吗?)请指教.!!!!!!!

另外有谁知道泄压式定量注油器的加油原理,内部结构图,请告诉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2008-07-07):
我已经注册会员

希望有相关文字叙述,可以了解更多。学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