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心线显示不了?

楼主(2008-05-17):
大家好,刚开始学PROE,打开时发现中心线画不出来,直线可以画出,请问这是哪没设置好还是哪出了问题?谢谢了!

网友:
中心线画不出来?我理解你是在工程图中画中心线吧?
试试以下操作:
试图->显示与拭除->选中轴线选项后点“显示全部”
所有含直径尺寸的几何都有一个轴线,只要在工程图中显示出来即可!

网友:
是不会画中心线还是画了显示不出来?
这个问题很关键。
参考以下帖子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6003&highlight=%D6%D0%D0%C4%CF%DF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66315&highlight=%D6%D0%D0%C4%CF%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画了显示不出来 ,我到那上面看了,可能是我电脑哪有问题吧,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不是在那,就是画一般的实体中也没,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吧,谢谢你了。

网友:
是不是颜色设置和背景颜色相同。

楼主(2008-06-17):
回复 网友C:

谢了,我看看。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我也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