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圆弧的检测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17):
在日常检测中,我们会碰到许多小直径短圆弧、大直径短圆弧的检测,虽然有些在三坐标、轮廓仪、工具显微镜、投影仪上解决了,但感觉检测结果心里没底,因为对工件检测的重复性及再现性很不好。

怎么才能检测的比较准确些?

请教,谢谢!

网友:
的确是个问题,相信从事测量工作的人员都遇到过此问题。
可用R规,或者是密集取点,多次测量取平均值。各位还有何高见?

楼主:
我的三坐标没有扫描功能。郁闷!

网友:
三座标测量是非常好的工具,但具备这种能力的并不多,视圆弧精度要求选择合适的测量器具,与客户沟通,采用一一致的检具

网友A:
个人觉得检测大直径短圆弧可以制作一些精确的模板来直接对比,小直径短圆弧可以用投影对比模块。我见过OGP 有一台专门检测小R 的仪器就是将产品与刻度圆弧做比对。用对比法能直观地看到产品那一段圆弧有问题。
用三次元打点测短圆弧(比如8分之一的圆弧)其实就是凑数而已,偏差很大,要求不高才用。
其实不管怎样测量,如果客户要求很高的话,测量方法一定要沟通一致才行。

楼主:
即使和客户统一了检测方法,检测结果也会相差很大,因为检测过程中人为的因素太大,导致人为测量误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检测人员的责任心、人员的业务素质、不同检测人员的视差、工件表面的粗糙度、工件表面的清洁度等等。

网友B: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重复精度很差,结果自己都不能够相信,我是用其直径多次测量后,再测量弧的最高点来综合比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重复精度很差,结果自己都不能够相信,我是用其直径多次测量后,再测量弧的最高点来综合比较的,

你说的方法效果怎么样?能具体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轮廓仪比较准一些,采集的点比较多,另外使用轮廓仪时有可能没有找准母线,所重现性比较差,

用轮廓仪检测时,即使工件不动,连续检测多次的结果误差也很大啊。

网友(2008-12-04):
楼主所说的这个问题,希望能尽快有解决的办法,省的以后再检测工件的时候不同的人检测误差那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检测大直径短圆弧可以制作一些精确的模板来直接对比,小直径短圆弧可以用投影对比模块。我见过OGP 有一台专门检测小R 的仪器就是将产品与刻度圆弧做比对。用对比法能直观地看到产品那一段圆弧有问题。
用三 ...

 我也用过OGP的SS,测量圆弧是这样的,但是没有见过专门测圆弧的ODP仪器,什么时候交流交流!测量结果还可以接受!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page%3D4&page=2
看看这地方吧,钨锰合金老师在16#(好象是吧 )提到过如何解决此问题!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网友:
内球有什么好的方法测量吗  小于1/2的内球

网友(2010-06-14):
如果这个圆弧有坐标值的 。就用三坐标测量  如果完全独立的 。就要用R规测量或者切割下来用轮廓仪测量

网友:
我也想请教一个各位:有个直径25的孔,深度49,孔底部R6圆角,位于直径为500的外圆周上,请问该如何检测R6圆角呢?(要求圆角不小于6)谢谢各位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2010-11-24):
圆弧精度要求是多大啊,轮廓度仪挺好的。

网友:
首先看产品的加工精度,精度高的话可以用三坐标尽量多取点,但是精度低的话,用三坐标就不合适了,还是用样板好些。

网友:
大R小圆弧用CMM测量,不能用常规的测圆来计算。网上有这方面的论文,百度搜下。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哦,我也遇到过。投影仪检测结果误差大,重复性也不好,定做的标准圆弧规只能定性判断,所以我觉得可能三坐标更准确些。

网友:
我们一般用R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