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送料机操作相关资料,求助

楼主(2008-05-17):
 有自动送料机操作相关资料的可否贡献一下 谢谢

网友:
如果你买了,自然会有人教你的,如果你没买,具体说了也白说。你问问什么类型的自动送料器还用还差不多

引用 楼主:
 有自动送料机操作相关资料的可否贡献一下 谢谢

网友A:
你要配什么机器?选液压驱动的还是PLC控制的?不同机型的价格大约在3-5W之间,按配置算的。用这种机器对棒料直线度要求比较高,0.5-1MM之间,适合1-24MM的棒料,棒料长度大约在3-5米左右。我针对的是CNC车和凸轮轴车床。

网友:
你是做车床送料器的吗?俺有采购计划哦,一般20MM左右的链条式简易连续送料器什么价格?国内好像就灌通和中意的车床送料器了,另外油墨式的呢?

引用 网友A:
你要配什么机器?选液压驱动的还是PLC控制的?不同机型的价格大约在3-5W之间,按配置算的。用这种机器对棒料直线度要求比较高,0.5-1MM之间,适合1-24MM的棒料,棒料长度大约在3-5米左右。我针对的是CNC车和凸轮轴车 ...

网友A:
我只是有一定了解而已,灌通的机器是抄袭BI—TECH的,那个机器技术含量不是很高,所以很容易模仿。 我也只花了一天时间就把它零件全部测绘出来。
中意的机器在国外占据绝对优势。大概价格在3W-5W左右吧,具体要看配置,国内的相对来说,用的不是很高档,都是低端机,高档机的料管太贵了,用不起

网友:
我刚开始普及使用自动送料器,现在还是使用最低级的链条式推料的,不过毕竟已经迈出一大部,可以实现到无人看管的第一步,下一步研究油墨式的,六万多一个送料器,除了可以承受很高的转速之外,还有其他什么好处??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有一定了解而已,灌通的机器是抄袭BI—TECH的,那个机器技术含量不是很高,所以很容易模仿。 我也只花了一天时间就把它零件全部测绘出来。
中意的机器在国外占据绝对优势。大概价格在3W-5W左右 ...

楼主:
现在公司用的是贯通的 台湾产  价格不知道 没搞过自动车  只搞过4刀位经济型数控车  想深入学习自动车 所以向大家求助 自动送料机的相关资料

网友:
自动机(机械凸轮控制车床)现在在国内很少使用自动送料架的 一台25的台湾产凸轮自动车才六万左右,一个最简易的自动送料器要三万左右。别去学凸轮自动车了,已经成为绝对会被淘汰的昨日黄花,虽然现在小尺寸标准零件之中,最便宜的零件几乎都是用这种车床加工出来的。

引用 楼主:
现在公司用的是贯通的 台湾产  价格不知道 没搞过自动车  只搞过4刀位经济型数控车  想深入学习自动车 所以向大家求助 自动送料机的相关资料

网友(2009-11-30):
现在都是数控车了

网友:
你现在想学的是那种自动车了?你是那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