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塔铣床变速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17):
炮塔铣床的高低速转换一直困扰着我,每次用低速变化高速的时候一点要架着梯子仔细查看离合器完全吻合之后才敢开机,否则十有八九会打齿,一听到那个声音心痛得不得了,就像在打我的心。非常担心会打坏离合齿。

不知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是不能偷懒,只能通过仔细调节才行。

谢谢!!!

楼主:
会不会是我这个铣床的质量上面有缺陷呢?还是这款铣床在设计上面存在问题?还是说这个是普片存在地问题呢?

谢谢!

网友:
这是这款铣床在设计上面存在问题我见过的炮塔铣都一样

网友A:
加一个到位检测开关,简单的到位后正负极接触指示,是否可行?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到位检测开关,简单的到位后正负极接触指示,是否可行?供参考

那个离合部分是高速旋转的,在那个地方加触点难度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