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塔铣床的皮带多长时间需要更换?

楼主(2008-05-17):
今天发现铣床运转的声音有点不正常,感觉噪音变大,震动变大(这个震动不知是不是心里作用了)。检查之后发现声音好像是从皮带上面传出来的。运转一段时间之后用手摸一下皮带和皮带轮发现比较烫,以前我也没做这个方面的检查,也不知发烫是否属于正常。

但是空载时的运转噪音变大是可以完全肯定的。

请有相关经验的朋友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
拉夹头的那根拉杆时间用长了,甩弯了就会变响,还有后面的轴承记得定时下油.

引用 楼主:
今天发现铣床运转的声音有点不正常,感觉噪音变大,震动变大(这个震动不知是不是心里作用了)。检查之后发现声音好像是从皮带上面传出来的。运转一段时间之后用手摸一下皮带和皮带轮发现比较烫,以前我也没做这个方 ...

楼主:
还有一个情况,在使用过程中会闻到一股烧焦的气味,不知是不是皮带与皮带轮之间的磨擦导致的。皮带的松紧我都调节过了,还是一样的。

声音在启动的瞬间(低速运转的时候)非常明显,是“兹兹”的声音。

有没有可能是刹车皮弹性不好,是它的磨擦声呢?

楼主:
准确的说也不是烧焦的气味,应该是油高温是蒸发的气味,还没有到烧焦的地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