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有什么好的定位方式?

楼主(2008-05-17):
工件太重,放到工作平台上后再平移就不可能了,这个时候找坐标零点有什么快速实用的方法?

哪位大侠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不会吧.你用的什么NC啊?原点都找不到勒!像fagor,siemens都有的啊

网友:
如果是用OMAX 水刀的话, 只要把刀嘴运动到你摆放工件的地方,再定做新的原点, 如果工件放歪了, 只要在切割软件上不图根据倾斜度+上去, 把切割行走路线改变和工件放位一样就可以了, 很容易操作, 其它的就有一点麻烦.

我看过的其它水切割, 如 WJS 的就要先在电脑上改, 然后用 U盘 拷贝到水切割机上, 因为在机上的软件不能改变, 只能在电脑上改.

FLOW 的也一样, 不能在机上改 (在无锡大明看到过这情况, 操作人员改不了, 要拿去其它部门改了, 再切割

网友:
据我所知

wjs的水切割机用手轮将切割头移到位后,就可以直接设零点。连这个功能都实现不了,还用Fanuc的系统不是浪费吗?楼上的兄弟不知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好像不太准确。

网友:
我是在客人现场看的, 是操纵人员告诉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