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刀R的大小对切削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8-05-18):
我开数控车床不到一年,之前一直都是有焊接刀具,现在转用数控刀具觉得很不习惯,R的大小是不是与走刀量和进给量有一定的比例?数控刀具的后角几乎是0度,会不会和工件接触面过多?我崩坏了几个刀片,都车不了一个工件,刀杆是自己做的,不知是那里出了问题,刀的R是0。8我的进刀量是直径6MM,是不是太大了?还是刀杆要做成有一定的后角,不让刀片的后角和工件接触过多?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你还真听话,叫你转到机械论坛就转到机械论坛 对于你的问题,我很有必要详细解释你的疑问

我开数控车床不到一年,之前一直都是有焊接刀具,现在转用数控刀具觉得很不习惯,R的大小是不是与走刀量和进给量有一定的比例?

R的大小对切削影响很大,R越大刀尖强度越高越耐用,R越大同样进给光洁度越高,但切削力也随着几何增长,一般中切削才会使用到最高R0.8的刀片,中轻切削使用0.4或者0.2的居多!

数控刀具的后角几乎是0度,会不会和工件接触面过多?

这是你老板抠门了,一般最廉价的数控刀片使用方案就是使用你这些0度后角,靠刀杆倾斜摆出主后角和副后角,当然刀片固定的前角也随着变小。这些刀片正反两面都可以使用,如果是三角型或者六边形的外圆刀片,一共有三个刀尖,正反两面都可以使用,一个刀片可以使用六次,才二三十块一片的刀片可以使用六次了,四五块一个刀尖的使用成本比手磨刀都要便宜——前提是你不撞刀!当你真正全面接触使用数控刀具时,你会有新的看法!

我崩坏了几个刀片,都车不了一个工件,刀杆是自己做的,不知是那里出了问题,刀的R是0。8我的进刀量是直径6MM,是不是太大了?

以你对数控刀具的理解,完全没有能力制造出复合压紧式的刀杆,最简单的螺丝压紧式的转位车刀杆,也起码有60%以上的使用者根本不明白到底螺丝是怎么紧固住刀片的。R0.8的刀具切深3MM不算大,不过前提是你使用的刀片前角是多大的。一般经过标准刀杆摆过角度,前角一般都很少有还是正前角的。

还是刀杆要做成有一定的后角,不让刀片的后角和工件接触过多?

其实你找把标准刀杆看看就明白了,主后角和副后角都是依靠刀杆倾斜而摆出的,刀片本身的没有任何后角,目的是可以两面使用

请高手指点一下。

高手不敢说,有什么疑问欢迎随时上来机械论坛探讨! :lol

楼主:
111

最痛苦的是我没有标准的刀杆呀,
我把刀杆磨成有角度,令刀片有一定的后角这个问题我想过,但我不知,别人是不是这样做的,想在这里请教一下,
R的大小和进刀量,走刀量的关系是多少?有没有一个公式之类.
数控刀片是不是大多都是靠刀杆倾斜摆出主后角和副后角?

网友:
通常你使用复合压紧式的刀杆,刀杆全部都是有倾斜角度的,但一般精密加工的刀片都是单面使用,刀杆没有倾斜角度的

引用 楼主:
最痛苦的是我没有标准的刀杆呀,
我把刀杆磨成有角度,令刀片有一定的后角这个问题我想过,但我不知,别人是不是这样做的,想在这里请教一下,
R的大小和进刀量,走刀量的关系是多少?有没有一个公式之类.
数控刀片是不是 ...

楼主:
如果刀杆没有倾斜角度,那后角不就是0度了吗?这样会不会做成后角和工件接触过多吗?
今天我把刀杆的底部在磨床上磨成向左倾斜6度,令到刀片有6度的后角,这样做对不对,标准刀杆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我有一片CBN的刀片,是用来加工一些淬硬钢的,刀片的后角也是0度,那刀杆要不要磨成一定的倾斜角度?3~~5度的后角角度,会不会令刀片的耐用度有明显下降?

网友:
倾斜不单是前进方向,那边的后角是主后角,你还需要副后角呢,知道应该怎么把刀杆磨斜了吧??买把标准刀杆就这么困难吗?也就一百多块一把的事情

引用 楼主:
如果刀杆没有倾斜角度,那后角不就是0度了吗?这样会不会做成后角和工件接触过多吗?
今天我把刀杆的底部在磨床上磨成向左倾斜6度,令到刀片有6度的后角,这样做对不对,标准刀杆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有个疑问

2楼的说的R0.8和R0.2是刀尖前角吗?我上次就碰到一回,本来精车外圆都用0点2的刀头,有次产品上2把刀接头地方没出现设计上的圆弧,发现用了0点8的刀头,导致接头不合格,如果现在两个一模一样,一个0点2.一个0点8,不看盒子,不知道还能不能分出来,楼上有高招吗?

网友:
楼主!买一把国产的刀杆,一般才一百多,我好多时候都是买国产的刀杆。
R0.8和R0.2是刀尖前角吗?
不是,是刀尖圆弧。    0.2和0.8 基本是一眼就能看出来。
六楼的,你好好看看买来的CBN刀片就能知道角度应该是什么样的!  不过我磨的一般比原装的好!原因是我要根据加工状态来磨。

网友(2012-04-18):
刀粒的文章!!!!!!!!!!!!!!

网友:
随便找本刀具样本学学吧。

网友:
刀杆的角度问题,你给别人切割的时候,一定要吧角度算好,不然就算切割好了 也不太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