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刀R的大小对切削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8-05-12):
数控车刀R的大小对切削有什么影响
我开数控车床不到一年,之前一直都是有焊接刀具,现在转用数控刀具觉得很不习惯,R的大小是不是与走刀量和进给量有一定的比例?数控刀具的后角几乎是0度,会不会和工件接触面过多?我崩坏了几个刀片,都车不了一个工件,刀杆是自己做的,不知是那里出了问题,刀的R是0。8我的进刀量是直径6MM,是不是太大了?还是刀杆要做成有一定的后角,不让刀片的后角和工件接触过多?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如果你这个帖子发在机械论坛,就会有完美答案

网友:
R修光,比尖的耐用,但切削力大,当你用惯手磨的焊接刀,在用数控的刀片,切削用量肯定不太适合,我个人经验是自磨的刀具比较锋利,进给量可快点,但粗车不宜高速,数控刀片线速度可快些,每转的进给量慢点。上的数控都用刀片多拉,效率要高不少。

网友:
如果用R刀片想提高效率最好用成型刀杆,角度都是设计好的,只考虑选用就可以了。切削用量按加工手册就好了。

网友:
R0.8刀片,适合做精加工。3MM切削量是大了点,粗加工还是用R1.6或R1.2的刀片吧!

网友:
普通R0.8车刀片,一次加工量最好不超过2mm,如果是钢件的话,还应该更小一些.
至于刀杆后角的问题,以不干涉刀片加工范围即可.

网友:
R的大小直接影响表面的粗糙度。

网友:
6mm,的确是太大了,可以调小一点,一般我们都是1.5-2mm

楼主:
如果刀片只能一刀车1~~2MM能不是比手磨刀更差吗?就算刀片的线速度可以高点,但你不可能比手磨刀加工的速度快吧,工件刚性够的话,一刀随便车6~~8MM是很正常的事,用刀片的话,一刀只能车1~~2MM,你的主轴要开到3~~6倍于手磨刀的速度,加工的效率怎么会比手磨刀高了呢?

楼主:

数控车刀R的大小对切削有什么影响
我开数控车床不到一年,之前一直都是有焊接刀具,现在转用数控刀具觉得很不习惯,R的大小是不是与走刀量和进给量有一定的比例?数控刀具的后角几乎是0度,会不会和工件接触面过多?我崩坏了几个刀片,都车不了一个工件,刀杆是自己做的,不知是那里出了问题,刀的R是0。8我的进刀量是直径6MM,是不是太大了?还是刀杆要做成有一定的后角,不让刀片的后角和工件接触过多?
请高手指点一下。如果刀片只能一刀车1~~2MM能不是比手磨刀更差吗?就算刀片的线速度可以高点,但你不可能比手磨刀加工的速度快吧,工件刚性够的话,一刀随便车6~~8MM是很正常的事,用刀片的话,一刀只能车1~~2MM,你的主轴要开到3~~6倍于手磨刀的速度,加工的效率怎么会比手磨刀高了呢?

请教,谢谢!

网友:
R0.8的刀片属于精车刀片了   6mm大了一些   建议用R1.6的刀片   V:200-250m/min       F:0.2mm/r    ap:2.5-3.5mm       效果应该不错的

网友:
自己做刀杆?
数控用焊接的刀?
后角要有7度的。
你还是买一把刀杆用把!
你的刀片是什么型号的? 哪个厂家的??加工什么材料?
和多大的R一般没什么大关系,我用DNMG150612的精车、粗车,加工40Crmo,一般1500件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刀片只能一刀车1~~2MM能不是比手磨刀更差吗?就算刀片的线速度可以高点,但你不可能比手磨刀加工的速度快吧,工件刚性够的话,一刀随便车6~~8MM是很正常的事,用刀片的话,一刀只能车1~~2MM,你的主轴要开到3~~6倍于手磨 ...

数控车上单边吃刀3-5mm也是很正常的   只是刀片的选用和切削参数的调整上要得当,有机会的话你应该找找这方面的资料,产品样本也是很好的资料,比如国内的看看株洲钻石的产品样本就不错 ,里面很多刀片的切削用量都列的很详细,照着做再多加调整就OK了

网友:
老兄  你在别的版块发了这个主题了
一般的倒是R较小的适于精车    比如我们经常用R1.6的刀块做粗车  切削线速度V   200-300m/min       F:0.15-0.3mm/r       吃刀深度单边2.5-4mm      效率还是很高的
精车时常用R0.8的刀块    转速要提高30%-50%  F: 0.1-0.2mm/r    吃刀深度单边0.5-1.5mm
另外选择什么样的切削参数关键还要看刀片的型号      数控刀具可不比手磨刀具  想怎么干就磨什么样的刀   一般的刀块根据牌号的不同都有他适合加工的范围    比如是适于加工什么材质,是普通钢、不锈钢、淬硬钢还是铸铁,使用多大转数、进给量多大、吃刀深度多大,是粗加工用的还是精加工用的,是连续切削还是断续切削等等。。。

楼主:
11

我加工的是未热处理的钨钢,二楼的有什么好的刀具介绍.

网友:
请把条件写完整!

网友:
刚性较好的数控车床切削深度达到3mm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我想可能与刀具的中心高或主轴转速及进给量有关,顺便问一下加工材料和加工方案.

楼主:
1

材料是钨系高速钢,W18CR4V和W6.工件直径35MM,长250MM.HB大约是255.

网友:
刚才忘了说R0.8的刀片作为粗加工刀片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
钨系高速钢,好难加工哦!~

网友A:
你用三特的DNMG150612FR-4225,试一下看。槽型好像是RP的,有误的话,明晚我就会改。
刀杆:MDJNR2525-15      (国产编号)
转速由400转-560转,进给F220-250.切深3mm没问题。

网友:
老兄你是不是写错了,400~560转,进给F220~250,人家工件直径是36mm,

36mm*3.14*400转是  45米,

转速400,切削速度45米,切深3mm,F220是每转进给0.55, 6150变频电机的车床很有可能进刀十秒之内将主轴按停啊,普车估计勉强能行
引用 网友A:
你用三特的DNMG150612FR-4225,试一下看。槽型好像是RP的,有误的话,明晚我就会改。
刀杆:MDJNR2525-15      (国产编号)
转速由400转-560转,进给F220-250.切深3mm没问题。

网友:
转速是可以提高的。
主轴要3KW,进给力1.222N  径向力约900N,主切削力3.2N
我不知道数控能不能加工,我的是改装的简易数控。

网友(2009-04-09):
本月有一个三菱刀具的技术研讨会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网友(2009-11-24):
自己做机夹车刀杆要注意刀片槽的底面要前倾,使0后角刀片装上去后形成正后角和负前角

网友(2010-09-27):
自己做的刀夹啊,要像成型刀那样前倾一定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