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刀具的切削速度,最佳线速度的数控表或公式---求助

楼主(2008-05-18):
特别请教追风传说大侠

我想找关于各类刀具的切削参数,比如说YG8 YT15等等常用刀具的切削速度,最佳线速度的数控表或者是公式,但是一直都没找到这一类的资料,请问大侠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
YG8和YT15这类手磨焊接到切削参数完全要靠刃磨水平来判断,很难有什么标准.至于成型刀具,一般你的车床是很难达到"最低标准",例如无论任何外圆刀片,切削45号钢速度一般最低都150米,一般开到250米左右,你买刀片刀片上面的盒子也有写的.

   一般1~3毫米切深(单边)范围属于轻切削,3~5毫米是中切削,5~9毫米是重切削,轻切削的刀尖R不会大于0.4,中切削不会大于0.8,重切削的我没怎么玩过

引用 楼主:
特别请教追风传说大侠

我想找关于各类刀具的切削参数,比如说YG8 YT15等等常用刀具的切削速度,最佳线速度的数控表或者是公式,但是一直都没找到这一类的资料,请问大侠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楼主:
111

一工件,材料W6,直径34MM长250MM,最好的加工速度是25MM?MIN,请问怎么算主轴速度,工式是什么?

网友:
n=1000V/πD 。自己算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说的不太明白,n,V,T T D  都是代表什么

网友:
n,v,π,D分别代表主轴转速,切削线速度,圆周率/3.14,工件直径。

网友:
未热处理的高速钢车削加工速度起码都过百米的,三几十米的是已经淬硬到HRC 60度以上的高速钢……也就是大家常用的白钢刀 俺经常制造一些检测量具经常拿来当工件车

引用 楼主:
一工件,材料W6,直径34MM长250MM,最好的加工速度是25MM?MIN,请问怎么算主轴速度,工式是什么?

网友(2008-09-15):
1

请问,加工中心刀具的线速度怎么计算,也用上面的公式吗?我听说是刀具厂家提供一个最佳线速度,然后我们再根据线速度计算主轴转速。是这样的吗?谢谢

网友:
有人回答LS的问题不~~

网友(2008-11-24):
数控铣

各种刀具对各种材料的线速度是多少啊
知道请回复
QQ286142097
TEL:15940056153

网友(2009-04-12):
其实我也想知道哩

可就是没人说的哩?

YT15,YT14, YG6,YG8,YW2这些就是常接触到的,用什么样的参数合适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加工中心就是那样子计算的!实际上你还要自己调试!

网友:
刀具供应商提供的比较准确

网友(2009-06-20):
刀具供应商提供的比较准确
楼上说的对

网友(2011-04-21):
有没有各种刀具的切削转速和进给的资料啊?急用,谢谢啊

网友:
看样子大批量是比较快的

网友(2011-11-16):
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网友:
高手快出现

网友(2012-11-08):
V线数度。N转数,π3.14   D刀具直径   1000就是一米转换过来的   所以公式得来     V=π*D*N/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