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E野火版保存文件后出现trail.txt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5-18):
我在Vista系统下运行PRO/E野火版,用过保存后每次都会在桌面上出现一个trail.txt文件,这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和系统不兼容的原因。

网友:
:)

XP也有的啊,每打开一次,就出现一次,感觉烦的啊

网友:
这是PROE自动生成的轨迹文件,每次打开都会生成一个,以后缀数字区别,它记录你每次打开PROE后进行的操作,如绘图操作和文件操作等。
它出现在桌面是因为你把工作目录设置在桌面了,你改一下工作目录统一放在里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