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摇臂钻床Z3040无法锁住

楼主(2008-05-18):
钻床锁不住,是什么原因?

网友:
1.与油泵直通的锁紧电磁阀漏油,根据型号新购更换。
2.油泵处油箱缺液压油了,检查下,有油在正常情况下,油泵磨损了也可能,油箱缺液压油可能性最大。

网友(2008-08-19):
除了油泵,电磁阀,还有电路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锁紧块有时用几年也磨损

网友(2008-09-26):
别忘了检查轨道的平直度!!!

网友:
如果是用了有年数的床子,一般是机械故障,一个齿条一类的锁紧块磨损了,不太好修,我们厂里的那个是用电焊补了一下后,用磨光机修磨出来,胡弄着用的,现在又不行了,得换,我估计你的床子也是这样的.不信的话拆开瞧一下.

网友(2009-03-17):
我也遇到这样问题了,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2009-06-14):
呵呵 是立柱还是主轴箱没锁紧

网友:
楼主没把情况讲清楚,要具体说明。锁紧分主轴锁紧,立柱锁紧和摇臂锁紧,那个锁不紧都不行。

网友:
这个情况其实不用来问的,看看说明书你就明白了。
楼上说的都挺复杂了,呵呵
说不定楼主你的情况是电气原因,应该还是先从简单的原因找起才是,首先要看油泵电机有无起动,有没有油等,电气都正常,然后再去找机械的原因。

网友:
不知是三套挟紧都不好使,还是其中一项锁不住?

网友:
说到这问题,今天我遇到了主轴箱锁不紧,那个锁块无论放哪都一个样,看了图纸,将上面的两个斜块螺栓加紧,在保持放松状态下移动不紧情况下,加紧,不过得看看加紧的时候主轴不跑偏,也就是那两个螺栓紧的时候使得主轴箱与立柱保持垂直,这样不跑偏,在靠锁紧块调节锁紧。4 F5 |9 C4 S! r, E. c
上次遇到的是电器问题,时间继电器出了问题真是郁闷,按卡紧,松手后自动放松也是锁不紧到到头来是时间继电器的时间触头出了问题 还是好几次,公司去买了几个 发现时OFF dlay  放上去后没用 后来才发现时ON DLAY,这样才解决了问题

网友:
看看真是受益匪浅啊,谢谢

网友:
我厂摇臂钻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是大臂锁不紧。通过检查发现锁紧块坏了,后来换了一块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如果是新床子就看有没有液压油,还是锁紧块磨损了。还有导轨

网友(2010-07-22):
受教了,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2010-12-17):
要看油泵电机有无起动,再去找机械的原因。

网友:
还是找个专业的师傅看一下把,自己弄会浪费很多时间。

网友(2011-09-21):
我们厂的中捷摇臂钻  立柱无法移动 主轴箱锁紧松开 都正常 就是立柱 纹丝不动  各位高人可有类似处理经验  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