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CA6140A机床,机床开光手柄提上来,会自己掉下去

楼主(2008-05-18):
我有一台沈阳CA6140A机床,现在机床开光手柄提上来,会自己掉下去。求助各位帮忙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
车床机头后面有个调节螺钉,可以调节手柄的定位及力度。

网友:
如果是新机床,检查刹车带和床头电控箱里的连接轴。旧机床检查离合器轴头的马鞍键,溜板箱沟槽键是否磨损。

网友:
这个问题,原因多,是否离合器调紧了?

网友:
调节螺钉松了,拧紧就好了

网友(2008-09-07):
沈阳6150隔工件惊刀

向各位大侠请教
我的沈阳6150隔工件惊刀,我加工的是280*255*95的套件,隔成20一个的,一个隔四个,奇怪的是每次隔第一个的时候惊刀很厉害,第二。三。四的时候又不惊了。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2010-11-14):
那么复杂,怎么恢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