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闲置的小车床改装成可以磨丝锥的磨床---求助

楼主(2008-05-18):
求助,我想用闲置的小车床改装成可以磨丝锥的磨床,要怎么改?

网友:
我也想改,不过用来磨蜗杆,HOHO。

不过难度有点的,普通车床的丝杠精度不够,要换!还要多做一些床头箱的齿轮以适应不同模数的蜗杆,很麻烦啊!

沉痛悼念C620-1B!

网友:
自己做(或者)外购主轴,主轴轴线xy 平面内可俯仰,最好zx平面内也可转动一定角度,装在中拖板上,调整车床主轴轴承游隙,主轴内塞顶针,与尾座顶针装卡丝锥,调整俯仰角,用锯条做一个定位片。磨削晚一个槽后,用手盘动主轴到下一个槽,用定位片定位后即可磨削。结构可参考工具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