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弹簧如何做?

楼主(2008-05-18):
这样的弹簧如何做?请各位来试一试。

网友:
做出闭合的螺旋线,扫描应该可以吧

网友:
问题是闭合的螺旋线怎样做

网友:
不会哦 高手指教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吧,不知道对不,不过那动画我就不会做了!

网友:
楼上的好厉害 ,能不能说明下怎么做啊

网友:
就是直接扫描,沿路径扭转,不知道方法对不,楼主能不能说下怎么做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手!
学些了!
谢谢!

网友:
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旋转扫描,在扫描命令中

楼主:
9楼的大侠,做得相当到位。

网友(2010-01-18):
对成圆的螺纹扫描还不会做,对其他零件的设计到有启发

网友:
高手啊,学习中

网友(2010-11-17):
应该是旋转扫描吧···············

网友:
动画好厉害啊

网友:
看该作者 旋转扫描,在扫描命令中

网友:
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那是那个版本的Sw啊,那个版本的比较好啊?

网友:
像这样的弹簧该怎么批量生产呢,知道的讲解一下吧

网友(2011-06-11):
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