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杆气缸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08-05-19):
请各位解释下,先谢谢了。

网友:
无杆气缸和普通气缸的的工作原理一样,只是外部连接、密封形式不同.

无杆气缸的结构特点:
1.由于无外伸活塞杆,可节省空间;
2 固定在两端缸盖上的密封带和防尘不锈钢带可以保护气缸不受环境的侵蚀,滑块可以连接其他元件,装置和负载。(上是整个系统的关键所在)
3 在活塞上可以加装上一个永久磁环,其磁场可用来触发行程开关;以检测气缸运动的位置。
4  在各种组合中可以加装滑动轴承和滚珠轴承导向,增加刚度抗扭转。

无杆气缸一般有机械接触式和磁性耦合式。
1、磁性耦合式
      节省空间,有杆气缸的安装空间约2.2L(行程),无杆气缸约1.2L,行程缸径比可达50至200,定位精度高
  活塞两侧受压面积相等,具有同样的推力,有利于提高定位精度,长行程制作可能。
  磁性无杆气缸重量轻、结构简单、占用空间小、无外泄漏,但限位器使负载停止时,活塞与移动体有脱开的可能。
2、机械接触式
       机械式无杆气缸有较大的承载能力和抗力矩能力,可能有轻微外漏。

网友:
没看懂,最好要有个图就好了

等厂里的坏了我去拆下来看看,然后再放个图片

网友(2019-05-08):
通俗来讲,就是内部活塞的一部分伸出缸筒外面作为滑块,内部活塞靠气压运动,带动外部滑块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