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冒口的使用——请教

楼主(2008-05-19):
在精密铸造中我们在使用的暗冒口作用不大,冒口劲处在气割的时候老是有缩孔,
大家在使用的时候是这样的吗?希望能够得到各位的指教。

网友:
冒口的使用要合理,象你说的这样,应该是冒口小或者位置不对,或者没有实现顺序凝固.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精密铸造中我们在使用的暗冒口作用不大,冒口劲处在气割的时候老是有缩孔,
大家在使用的时候是这样的吗?希望能够得到各位的指教。

您可以加大浇棒和修改冒口位置或者是修改暗冒口的形状,使其更利于补缩;增大冒口!

网友:
你说的情况还有可能是冒口颈尺寸有问题,冒口颈的尺寸要么足够大要么足够小,足够大当然没问题,只是不好清理;足够小能保证铁水不会反补缩,不过足够小的尺度没经验的话不好掌握

网友(点评):
说的很好,很专业。

网友:
我想主要是冒口的大小或者位置不对

网友(2008-09-29):
我们之前做的也有楼主说的累、类似的问题看了几位的回答,我想我的问题可以解决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