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把此图纸改成 DWG 档?

楼主(2008-05-19):
今天刚画的.
   画是搞出来了.
    不知道展开的系数怎么样啊.
自学真的烦啊,要好好请教啊,谁能告诉我 我这图纸有没有什么问题.
   因该怎么样把此图纸该成 DWG 档啊,谢谢

楼主:
此是图纸附件

图纸附件 谢谢

网友:
:)

你是照着哪画的啊?
我也是刚学的,我也想知道画完了下一步该做些什么,怎么做?

网友:
你存盘的时候可以选择文件的后缀为.DWG或是其他格式.DXF 是一个通用的用于数据交换的格式或者.IGES也是一种,可以试试

楼主:
我是看着我门现场的一张图纸画的.
    保存的时候找不到DWG 格式的啊.
    哎..,郁闷的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看着我门现场的一张图纸画的.
    保存的时候找不到DWG 格式的啊.
    哎..,郁闷的很,.

你要先在工程图模块里用这个模型绘成工程图才能保存为DWG格式啊,这是三维模型是不能保存成DWG格式的

网友:
打开图,然后建立新对象,选择绘图(零件,组装图之类的选项的界面中)然后选择默认或者空模板,点击窗口,调整好图的视角,在文件栏选项中选择保存副本。文件名字下面有保存文件的格式,选择DWG就可以了!

网友:
六楼,七楼的都说得很正确,如果楼主你对这个还不能理解或是做不出来的话,我见意你去看看一些PRO/E的出工程图的教程,在这里有很多这方面资料,如: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60986&extra=page%3D1

楼主:
谢谢,现在已经解决了.
   可是解决后又有个新问题来了, 就是比例问题,我的比例为什么是 英制的 要*25.4后 才是几比几啊,好多设置都不清楚, 有谁有PRO /E 设置上面的资料啊 我好多看看.
  谢谢.!~

网友:
还是模板的单位设置问题。先设定默认的合乎要求的模板路径及名称。

楼主:
研究了半天 这个 25.4 还是没解决啊.有没有人具体告诉我一下 怎么操作啊,谢谢.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5703
看看该帖四楼的回复对你是否有所帮助

网友:
刚刚打开你的图看了下
工程图和零件图没有25.4的关系
所以还是请楼主把零件图和工程图的单位制统一
都设置成公制

楼主:
谢谢 你的帮助,努力自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