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主轴数控车低速转矩小---请教

楼主(2008-05-19):
普通车床速度低,转矩大。变频主轴数控车感觉低速转矩小,挖槽时s200容易闷车,是这样吗?

网友:
应该讲,这不是驱动方式的问题,而是减速比的问题。从电机轴来看,工频运行和低频运行,输出的扭矩基本是一样的(当然得调整得当才行,这个应该不用担心)。
普车是在改变减速比来调速,而数控车不改变减速比(实际上也有带换档的数控车)。
这下该知道了吧?还不明白请参考初中的物理课本,上面讲的很清楚。

楼主:
也就是说低速时使处于恒转矩状态,速度越低,功率越小,容易闷车。那怎样避免闷车呢,望大侠指教。

网友A:
指教到谈不上,道理你都明白。
减小切削阻力,怎么减小我还真没试过,没亲手开过车床。
加大功率,换电机还是改传动比你看着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教到谈不上,道理你都明白。
减小切削阻力,怎么减小我还真没试过,没亲手开过车床。
加大功率,换电机还是改传动比你看着办。
说的是是很对的,不要相信说明书的恒转矩,它是有范围的,低频工作时转矩是很小的,即要通过变频从几十转到几千转,还要求恒转矩还要低成本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B:
好好看看你的变频器手册!可以另外选个高转矩曲线设置一下试试,同时检查一下传动皮带确认低速时不打滑!

网友:
减小进给量 就是程序语句后面的 F  应该可以吧  !
自己开普车的时候 如果进的太快会烧刀,因为切槽散热不好 而且还容易加刀 刀头就碎掉了
很大的零件吗  为什么转速要这么低 提高一下转速也应该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好看看你的变频器手册!可以另外选个高转矩曲线设置一下试试,同时检查一下传动皮带确认低速时不打滑!

还有变频器有恒功率,转矩提升,转矩矢量几个参数都可以设置。

楼主:
我看机床说明书主轴范围200-3000,
用s150车螺纹还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