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绕线机设计,求助

楼主(2008-05-19):
朋友要做一台自动绕线机,产品如下图,要求自动绕线焊接电容,线与线之间要求能够粘接(通电发热粘接)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对电子方面的东西都不是很懂,请大家帮忙指一个方向,谢谢了

网友:
卷扬机的那种收放线可不可以?

网友:
郭棚机器友好!
.
你先将你的总体勾思说一下,再将你认为的难点说明。看我能帮上忙不。
.
syw  080521---02.35

网友:
可参考汽车起动机的定子线圈绕线机

网友:
绕线的线径多大?使用的线是哪种线?我以前所在公司做过这种产品,形状比这个还复杂,成蝴蝶状,绕线要做一个专用的治具,要用热风枪.
这个行状比较简单,用个单轴的绕线机就可以拉.电容只能手焊拉.

网友A:
绕成这个样子后,怎么放置呢?
以前做的绕线都是在矽钢片上缠绕。看图片连支撑的骨架都没有,绕好了怎么取?
不明白!

网友B:
绕的时候上面要加个盖板,弹簧压紧的那种。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把线粘合在一起,就没有办法取出;但是,如果在该过程中一直加热的话,会不会里边的热熔时间长,外围的时间短,造成粘合效果不好???

网友C:
绕起来问题不是很大,不过怎么粘在一起??
期待中。。。。。。

网友:
绕和黏结问题不大,就是最后点焊需单独做.

楼主:
回复 网友D:

syw开门造车前辈好:
电子行业的东西我没有做过,构思简直无从下手哦
有劳大家帮忙出个主意了

楼主:
线径好像是0.28,加上皮厚有0.6,其他的尺寸如图,好像是磁卡里边的东西,电容可以后面再焊,但是绕线的同时要把线粘接在一起,不然拿下来全部散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成这个样子后,怎么放置呢?
以前做的绕线都是在矽钢片上缠绕。看图片连支撑的骨架都没有,绕好了怎么取?
不明白!

朋友他们说做少一点不是问题,主要是要有效率的批量生产比较难
他们小批量的生产是用手工绕,然后通电粘接,再分开夹具取下来焊上电容

网友:
郭棚机器友好!
.
.你在13楼的发言,已经给出了工艺,既:用手工绕,然后通电粘接,再分开夹具取下来焊上电容。
.
你在做鱼钩时,采用的是槽轮8步间歇结构,如果,此项设计也参照那个方案,不可以吗?
.
syw  080522---06.24

楼主:
SYW前辈:
这个和做鱼钩不一样的.按照要求,这个绕线机我感觉有几个迷惑的地方
1)线头如何自动进入旋转体并临时固定.直入?侧入
2)线头线尾要剥皮,如何快速通电并保证有效安全.
3)如何保证每次绕出来的线圈很方便的焊接

网友:
郭棚机器友好!
.
我曾做过的一个项目中有一个输线装置,将这部分裁图上传供你参考。图中:104、105、106、107,为线材的“止退装置”。
.
线头固定好办,只要在绕线板上做一个留有一间隙的两个小圆柱,绕线时,只要将线头插入间隙,一别既可。
.
线头把扒皮有两种办法:
1,采用“拨线钳”原理。
2,采用热熔刀原理。
.
syw  080523---05.56

网友:
现在想做自动生产设备的太多了。

以后生产量大吗?如节拍在5S的话,投入多少在两年内可回收成本?

应该线头垂直进入绕线位好些。自动设备动作较多,电容是锡丝焊接的吗?

是在线两头通电发热吗?应该是外接发热体热合吧?

另,大侠的三叉鱼钩自动机做好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海山大侠好:
多谢挂记...
       他这个产品的需要量应该是特大的,好象是商场里边卖衣服用的防盗扣什么的.如果效率高,应该几个月可以回来.
        粘接也可以采用其它有效的低成本的方案,通电是指绕好线后外接电源发热融胶.电容用锡焊.
       我的三叉钩机器因走了点小弯路,正在改正中...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提的方案我现在看不到,只有等下班了后再拜读,先谢谢了

网友F:
郭鹏兄又可以调整的项目了,好事啊!
我知道有个日本 “日特公司”,专业做转线机的,我公司都有很多台日特的转线机,您可以参考下他们的设计方案,也许会带来些许灵感的哦!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哈哈 !我现在被那台点油机给折磨得快要死了

网友:
先做成圆的,在再圆的基础上做成图示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郭鹏兄又可以调整的项目了,好事啊!
我知道有个日本 “日特公司”,专业做转线机的,我公司都有很多台日特的转线机,您可以参考下他们的设计方案,也许会带来些许灵感的哦!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哈哈 !我现 ...

多谢狼友百忙中来指点一下 ,我马上就去看看 日特
另外,你的那个涂油的项目可以参考害怕伏枥大哥的办法,我也没有比较好的方案

网友G:
呵呵,最近忙好久没关注了,上来也只是挂着。今晚有空,上来看看,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考虑,1、采用黏结剂,单边涂布。2采用单边加热软化绝缘层。至于绕线,对郭棚机器来说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我也就不献丑了。

网友:
是不是已经解决了,是否请楼主把目前的进展透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最近忙好久没关注了,上来也只是挂着。今晚有空,上来看看,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考虑,1、采用黏结剂,单边涂布。2采用单边加热软化绝缘层。至于绕线,对郭棚机器来说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我也就不献丑了。

不好意思!是朋友的求助项目,听说不是很顺利,因为本人现在忙得不可开交,也没有时间过去看。电话中的交流表明他的思路很乱,在绕线,粘接,及如何焊接的大方案都未能确定下来。

网友:
在电脑绕线机的基础上做一个方形绕线模,绕好后焊线排,拿下来焊电容完成。

网友:
绕线机是电子行业经常用到的设备,
尤其深圳较多。其他如天津、北京等地也有。
绕线机利用率比较高的电子企业是生产调谐器的厂家。
原理很简单,中间有形轴加一个卡线头的卡头。外源有一个剪刀。旋转圈数由程序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是朋友的求助项目,听说不是很顺利,因为本人现在忙得不可开交,也没有时间过去看。电话中的交流表明他的思路很乱,在绕线,粘接,及如何焊接的大方案都未能确定下来。

我也忙,不然到可以帮你出个大致方案。

网友(2008-07-06):
老兄,找我呀,这台机我开发过,你们的线径是多少,多芯还是单芯的,工作过程是这样的:剥头——拉线——绕线——首端焊接——尾端焊接——切断,注意绕线过程中,线的下部有滚轮一直涂布热熔胶

网友:
不懂可发邮件联系:
    xinbomao@126.com

兄弟做了12年的非标专机,机电全清

网友(2010-07-08):
注意绕线过程中,线的下部有滚轮一直涂布热熔胶
此方法比加热线缆好,线缆加热,弄不好会伤害绝缘效果。

网友(2013-03-08):
引用 网友A:
绕成这个样子后,怎么放置呢?
以前做的绕线都是在矽钢片上缠绕。看图片连支撑的骨架都没有,绕好了怎么取 ...

兄弟 可以做个治具一分为2

网友:
绕和黏结问题不大,最后点焊需单独做.第一 像这种瓷片电容很多都是散装的,所以你就要用振动盘了,这个振动盘肯定有故障把,第二要对电容的脚进行整脚,这个不难 第三 最后焊锡 ,线盘两头的线不能太长,这点就不好做,而且要把线头与电容引脚对上更不好做。即使上面的问题都解决了,价格当然比较贵,加工一个零件的时间就变得很长,这也不划算。

网友:
大侠是很务实的,这个问题怎么结论还是做一下吧!

网友:
前辈!受教了。。。。

网友(2013-10-26):
装配自动化与产品设计

网友(2014-05-30):
高手如云。。

网友(2015-08-02):
这个我设计过,可以联系我

网友:
做一个步进电机  加一个简单控制器 完事  以前 做汽车排线的 有做过类似的   还可以检查长度 是不是在公差范围内

网友(2018-06-05):
无线充电线圈

网友:
如果仅仅是为了做这个线圈,可以直接买台绕线机,做一套夹具,使用自粘线绕制后痛一定电流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绕的时候上面要加个盖板,弹簧压紧的那种。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把线粘合在一起,就没有办法取出;但是 ...

使用自粘线通一定电流后和特定时间后就可粘一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绕起来问题不是很大,不过怎么粘在一起??
期待中。。。。。。

自粘线通电后就可以粘一块

网友(2019-07-26):
联系我  可以搞定!

网友(2019-11-26):
目前还有需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