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的学习光盘,为什么打不开?

楼主(2008-05-19):
(图片)

网友:
播放器的问题

下载一个播放器试试
如realplay或者暴风影音播放器
我看到你文件后缀名是RMVB
可能较低版本的windows media player打不开
或者你找到需要打开的文件打开,不要使用自带的那个播放器

楼主:
:)

恩,已解决,是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