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绘钣金零件,PROE绘图,具体步骤如何实施呢??

楼主(2008-05-19):
零件在手,我如何用PROE精确画出呢:
        若用折弯命令,得需展开尺寸,确定折弯线的位置,显然行不通
    若用倒角命令,内外折弯半径不确定
请各位指教啊

网友:
你是怎么把它用DWG 保存的哦,
   教一下哦 我画好了 不知道怎么保存 郁闷的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那是CAD画的,PROE可以直接打开CAD图的,就是打开了只能看,不能直接像在PROE里画的可以随便编辑修改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摸索了下,只能用创建平整壁的方式创建那四个折弯了,可总觉得不好,请各位指教啊!!!
用上面方法画好展平后,展开尺寸是109.425,不知和实际的生产相差多少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钣金我用的相当少
帮不了你,关于展开公式,可以到社区搜索下相关帖子
有讨论的,你去参考下。
另外,PROE应该可以导入DWG图纸的。
你试试。

网友:
你直接用PRO-E出图纸就可以了,工艺人员自然会计算展开图纸。我现在没有下载AUTOCAD,不能帮你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