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条的加工方法---请教

楼主(2008-05-19):
公司生产的设备要用到斜齿轮斜齿条传动,想问斜齿条的的加工方法是怎样的?可以直接用数控龙门铣床直接用齿型盘铣刀象铣直齿一样一个个牙铣出吗?

网友:
给些数据吧,要不不好说,铣和刨差不多

楼主:
就象上图所示,只是这样铣出来的齿条减开线齿面是走直线,不知道会影响传动啮合不?

网友:
不知道LZ要求什么精度?开始以为LZ要加工齿条,一看图是轮子,建议LZ改滚齿,如果模数和压力角不是很特别的话,随便委外都能帮你加工出来,和你现在铣相比,什么成本、效率、精度,不是两三个档次补得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面的图示不是轮子,是斜齿条的正视图, 意思是打斜走刀加工出斜齿条.不知道方案可行不?

网友:
加工方式倒是可行,但精度就得看你的铣床精度了,因为无论哪个CNC走斜刀,都是按最小分辨率的栅格进行点到点跳动走的,走出来的齿形波纹度肯定很不一般

网友:
sorry,脑子一下子短路了,对上面的话更正下:你这样的零件,不会出现栅格点跳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这样的加工方法是可以加工出斜齿条来的了??那一般的斜齿条也是用这种方法加工出来的吧?否则还有什么方法加工呢??

网友:
刨床能刨,立插能插,还有专用机床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