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更换合适的PLC机型

楼主(2008-05-19):
我们现在使用的PLC比较落后,是松下FPI-C56的16入16出,空白的输入、输出点已经损坏。没有可以更换的空白点了。现在需要更换一个新的PLC。求助,更换那一种PLC最为方便。
1、能够使用原有程序或不对程序做大的修改。
2、现有机型的程序储存需要电池支持,新PLC最好不需要电池就可存储程序。

网友:
1.国产信捷很好,在原有程序结构变为信捷的输入、输出点既可,但用松下程式直接转换为信捷程式软件还不行,信捷PLC不需要电池就可存储程序。

网友:
用三菱的 FX系列的PLC
根据你 现场具体的点数来选择PLC!

网友(2008-06-23):
回复楼主,三菱的PLC价格适中,编程语言容易掌握,我建议楼主选用该品牌的PLC,如果在编程时遇到问题,我愿意为楼主解答!